[照明] 新、旧测电笔对比

楼主(2021-10-03):
在某宝上买了个件,送了支测电笔,不行,拆开,发现和印象中的不一样,好奇怪。在扔之前好奇,用钳子拆掉小帽子,发现是接触不好,弄弄好了。

网友:
对比在哪呢?

网友:
1氖炮不同,2电阻不同

网友A:
图上红圈不是标注出来了。
现在的电笔氖泡和电阻封装在一起了

网友:
两个电阻值大概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红圈不是标注出来了。
现在的电笔氖泡和电阻封装在一起了

早期的就是黑色柱状电阻和保险管状氖泡,再后来用的色环电阻,现在就是你这种电阻和氖泡一起封装的了。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红圈不是标注出来了。
现在的电笔氖泡和电阻封装在一起了

我看的时候没有图。

网友B:
电笔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笔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手持电笔接触带电体时,就有电流由电源/带电体(电线等)经过笔尖/电阻/氖管/弹簧/笔帽/人体/地面(地板)/电源接地点/电源这套回路,使氖管发光~就是验出了“有电”,若电笔没发光即“没电。
过去电笔是一个炭质电阻/氖管/弹簧组成,现在电笔就是碳膜电阻直接焊一个led/弹簧,氖管点亮电压比较高所以通过很小电流就很亮了,观察起来很容易,而led点亮电压很低,而验电时又不允许很大电流,所以不太亮,观察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持电笔接触带电体时,就有电流由电源/带电体(电线等)经过笔尖/电阻/氖管/弹簧/笔帽/人体/地面 ...

人穿着胶鞋坐在椅子上测量还管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穿着胶鞋坐在椅子上测量还管用吗?

虽然胶鞋/板凳电阻很大但是仍会有电流通过,所以电笔也会显示亮光,不过可能比较弱或者看不清,测的零/火线都不亮而肯定火线有电的情况下,那就要改变站立部位,直到能够根据电笔亮度来确认火线为止。

网友:
还是用碳棒的旧电笔好!

网友:
现在的电笔氖泡和电阻封装在一起了感觉没有以前的安全

网友:
这种玩意碰到带安全门的怼不进去,得另外拿个螺丝刀配合 手有点抖。  小时候被电过

网友:
新电笔的组合奶泡,没老电笔的分体奶泡亮,我也遇到了,奶泡内置个0.125W的R。用的小奶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胶鞋/板凳电阻很大但是仍会有电流通过,所以电笔也会显示亮光,不过可能比较弱或者看不清,测的零/ ...

多谢指教

网友:
这玩意不能省的…我买的都是罗宾汉~也就15元…也不贵啊,凑单用。

网友(2023-12-02):
引用 网友B:
人穿着胶鞋坐在椅子上测量还管用吗?

至少亮度会减弱,甚至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