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的没事干系列之 -- 增厚贴SM2263XT 4贴BGA152

楼主(2021-10-03):
写在前面:此方法只是随便玩用,稳定性上没有做过各种测试,请勿效仿

----------------------正篇开始----------------------
某一天,看着手上的一堆BGA152的颗粒和63XT出了神,现在能买到的63xt板子都是BGA132 4贴的,BGA152的颗粒只能双贴,而单颗128G的颗粒,双贴容量又小,速度又慢,我寻思可不可以搞一个增高贴,将剩余2个颗粒垫高,搭在另外2个颗粒上,就能实现4贴BGA152呢,而且此过程中没有进行任何转接定义,也就是88条全部等长的线,理论上不会影响数据完整性

使用的板子:63XT一块

说干就干,正好JLC有白嫖活动,找@joker321 帮忙打了板子,感谢大佬
用游标卡尺测得63xt板子贴上2颗BGA152后中间剩余的间距为10.32mm,保险起见第一版做了9mm的宽度与1.6mm的厚度(1die颗粒是真薄)

由于第一版是直接做了穿孔,孤云大佬建议我用绿油封孔后再刮开使用
贴一个颗粒

2个颗粒全贴上

开卡什么的就不说了,随便开个卡
但是这东西400Mhz不降频都还能开过

照常的测速

跑圈,还是63XT老样子

第一版各种保守,保守的宽度,保守的厚度等等,
另外一个大佬做的第二版已经快了,改进了走线方式(至少不是穿孔了),适量降低了厚度,稍微增加了宽度,有东西了继续更新

网友A:
这都行!!不过散热片不好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行!!不过散热片不好上吧

我也不上散热片

网友B:
为啥写入不到200?

网友:
这颗粒尺寸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写入不到200?

63XT日常掉速

网友:
踩高跟鞋。。。。牛的一批啊。。。。。

网友:
没想到63xt继承了58xt的大波---------------浪的性能,算是比较低端的pcie主控吧?

网友C:
改版以后变薄了是不行的,这个厚度反正也不影响频率,厚一点可以用转接贴,

网友:
这操作有点迷惑啊。。。M2受限于2280尺寸确实不好安排4XBGA152  只能双面操作 但是机子的接口又不能双面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版以后变薄了是不行的,这个厚度反正也不影响频率,厚一点可以用转接贴, ...

好家伙,这是想4贴BGA272的节奏啊我倒是还留了2个第一版,不够找JOKER大佬

网友:
3D焊接硬盘

网友D:
日常使用怎么样?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常使用怎么样?稳定吗?

感觉还行,目前挂从盘用

网友:
这种转接贴下次我帮你画

网友E:
如果只是为了单面布BGA152,其实是不需要这么操作的

换最新的XTV主控就可以了。面积更小,而且是长方形的,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布下4贴BGA15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为了单面布BGA152,其实是不需要这么操作的

换最新的XTV主控就可以了。面积更小,而且是长方形的 ...

XTV相比XT除了内置晶振,其他方面和XT有什么不同么,比如CE数量,通道数等等

网友(2024-10-22):
av大佬已经把开卡玩得出神入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