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一个雷克沙128GU盘插拔过程中掉盘,再查没反应

楼主(2021-10-03):
灯稍微闪一下,大概率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掉固件吧,短接一下重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固件吧,短接一下重新开

大哥帮我,我是小白。请问有相应的案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帮我,我是小白。请问有相应的案例嘛,谢谢?

你搜索一下啊,应该有很多案例

网友:
拆下都不会拆?

楼主:
没看懂,已经拆开了,

网友B:
下载个ChipGenius,看看能不能看见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ChipGenius,看看能不能看见固件版本

这个128G的插上没反应,另外一个32G的朗科,插上有反应,精灵能看到所有信息,格式化显示不能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28G的插上没反应,另外一个32G的朗科,插上有反应,精灵能看到所有信息,格式化显示不能完成。 ...

能看到就下载该类型的量产工具来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128G的插上没反应,另外一个32G的朗科,插上有反应,精灵能看到所有信息,格式化显示不能完成。 ...

图不发上来你让人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发上来你让人猜吗?

哥哥啊,插上没反应你想看什么图

网友:
插上,看精灵那个图,根据主控型号,下载量产软件,自己就能搞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哥啊,插上没反应你想看什么图

插进去以后,吭都不吭一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进去以后,吭都不吭一声么?

对,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