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壹壹互联

楼主(2021-10-03):
今天在外面散步,大树底下发现一个充电宝似的盒子,捡起来一看,壹壹互联是什么东东?网上搜索才知道,是移动WiFi+充电宝。赶紧捡回家看看。
壹壹互联

无线充电

插卡摔坏了

无线充电下面是个8000的电池

电路板,两个SIM卡座,分别插了一个电信,一个移动的卡,TF卡插座有一个32g的卡。

电路板背面

全家福

电池拆下测试,电压为0,充电10分钟,电压恢复到了3.6,看来电池可以救一下。

网友:
能用上就是好东西

网友:
电池貌似带了保护板的,你测的是保护板后面的电压,实际电池应该还有电压,只是电压过低关断输出而已,电池应该没有过放。

网友:
电池带保护板的,你测的0V,只是保护板输出,电压低于3V以下会自动保护,自动关闭外部输出,坏的U口,感觉拿尖嘴钳掰一下,就能修好了

网友:
看了半天,就是不知道修好没有?

网友:
好像还带无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