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今天把爱国者U351(128G)拆解了,是SM3281C,存储片是没有字符

楼主(2021-10-03):
不认盘了,请教大侠们想量产一下.请教短接28和29叫脚.是那个脚啊.

网友:
这个大黑片绝了

网友A:
拆成这样,就算量产修好,用都没法用了吧? 这种U盘没壳子,没法用的,这样的U盘,我感觉用起来都扎手

网友B:
黑,真黑!为毛要短接?U盘量产不用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这样,就算量产修好,用都没法用了吧? 这种U盘没壳子,没法用的,这样的U盘,我感觉用起来都扎手 ...

里面是那胶粘的 下回开这个可以拿热吹风能直接吹出来.现在也可以装回去不影响.扣上那个C口还看不出来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真黑!为毛要短接?U盘量产不用短接

不认盘了

楼主:
查了下资料右下角,标红线那2个角.但是那2个脚大小不好短路.:cry:D:\TOOLS\904.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资料右下角,标红线那2个角.但是那2个脚大小不好短路.

这有什么不好短接的?直接一根铜线,或者小螺丝刀上去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