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几元钱的红外感应开关套件,代换坏干手器主板

楼主(2021-10-03):
散件,要自己焊一下的。

网友A:
"代换坏干手机主板"这个什么意思,没理解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换坏干手机主板"这个什么意思,没理解到。

洗手后热风吹干手的机器。我也是看来照片才明白的。

网友:
我看了好一会也没明白 看了3楼回复才明白    标题改成   买几元钱的还感应套件替换坏了的烘手器(热风吹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手后热风吹干手的机器。我也是看来照片才明白的。

多谢解答。之前我一直没能理解,想了想会不会是楼主想表达“代换干坏手机”这个意思。

楼主:
安装完毕,因新主板需12V供电(原主板是阻容降压),拆了一个12v2A电源取板。电源主板用料很好,与现在4A的差不多。这电源板比主板体积还要大。电源板固定绑带侍侯,请勿略颜值。

网友(2023-06-02):
引用 楼主:
安装完毕,因新主板需12V供电(原主板是阻容降压),拆了一个12v2A电源取板。电源主板用料很好,与现在4A的差 ...

你好,我也正想用这样的主板做个感应开关用于车子后备箱开关,想请教下:这个感应效果怎么样,抗干扰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