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固态硬盘高手请进,朋友拆出的建兴LST-32S9G-11,谁知道什么主控?

楼主(2021-10-03):
建兴LST-32S9G-11,32g.得知闪存颗粒是东芝TH58TEG7DDKBA4C。缓存128mddr3.就是不知道主控什么?请知道的高手说一下.

楼主:
缓存颗粒为南亚nt5cb64m16fp dh,不知道频率。

网友A:
用电吹风把标贴揭下来不就知道了!我猜是SM2246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吹风把标贴揭下来不就知道了!我猜是SM2246E

关键现在东西没在我手里,原来见的建兴浦科特的基本都是马牌的主控。。

我感觉也有可能,因为看到有用类似的基板改造的,芯片大小设计的就是慧荣的2246.

2246en是比XT强,但是应该比马牌的差劲的多吧。。

网友B:
LST-32S9G,都是2246EN,版号也一样,我有2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T-32S9G,都是2246EN,版号也一样,我有2块。

你觉得如果马牌9187能100分的话,2246en能多少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现在东西没在我手里,原来见的建兴浦科特的基本都是马牌的主控。。

我感觉也有可能,因为看到有用类 ...

请问这种固态在市面上能值多少钱?知道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如果马牌9187能100分的话,2246en能多少分。

9187我也有1块,Sandisk ExtremeII 240G SDSSDXP,当初的MLC旗舰,现在还在用。我觉着吧,只要颗粒性能上去了,9187和2246EN基本都能跑满SATA带宽,4K性能有一些区别,但你感觉不到,我用起来没有直观上的差异。马牌坏了,你只能扔了或者当坏件卖掉,2246EN开卡一下,你还能继续用很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固态在市面上能值多少钱?知道么?谢谢。

现在SSD都是按照容量算钱,不分主控的,平均是1~1.5RMB=1G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87我也有1块,Sandisk ExtremeII 240G SDSSDXP,当初的MLC旗舰,现在还在用。我觉着吧,只要颗粒性能上 ...

就是寿命方面不清楚,2246EN的写入放大虽然比xt强,但是听说比马牌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固态在市面上能值多少钱?知道么?谢谢。

看淘宝应该比较实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寿命方面不清楚,2246EN的写入放大虽然比xt强,但是听说比马牌差很多。 ...

想什么呢
XT的放大可以7-10
en的放大一般也就4
马牌的固件不同,放大也不同,很激进的垃圾回收策略的话,放大能到6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淘宝应该比较实际。

不知道具体参数,名称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SSD都是按照容量算钱,不分主控的,平均是1~1.5RMB=1G这样

谢谢啦,有个小主机,可以插这种固态盘,有合适的配一块,所以问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有个小主机,可以插这种固态盘,有合适的配一块,所以问问。

只要知道接口支持的协议就很好找了,他这个是SATA协议,你找找你主板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知道接口支持的协议就很好找了,他这个是SATA协议,你找找你主板资料 ...

谢谢啦,明天打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知道接口支持的协议就很好找了,他这个是SATA协议,你找找你主板资料 ...

这是个组装小机箱,主板上也没找到名牌,拍了张图片,麻烦给看看。

网友C:
拍了几张图,麻烦9650大师给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拍了几张图,麻烦9650大师给看看。

你这是MSATA,目测支持SATA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MSATA,目测支持SATA协议

对电脑咱是小白,不懂,不明白,是个插盘口么?没见过这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