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Elan Selfie More自拍口袋超级迷你四轴无人机!

楼主(2021-10-03):
一直想买台无人机玩玩,之前买过几十元的杂牌无人机(无法正常起飞,偏飞怎么调都没用),jjrc的h59(齿轮设计结构性缺陷,摔一次齿轮打坏)感觉都不太行,没有飞行经验,想买一台好点的又怕摔坏,又没场地飞,因为我们这没啥空地,学校操场又因为疫情不是校内人员就不让进,偶然在网上看到这个elan无人机,介绍是体积和手机差不多大(那么就能在家里飞),涵道设计(不怕撞墙把扇叶打了),航空铝抗摔机身,,1200万像素图传自拍,无刷电机(寿命秒空心杯),光流+超声波定高,手机app重力感应控制(简单),正好符合我的要求,忍不住败了一个玩玩。
某鱼188入手,据说原价1k的货,厂家倒闭了清货。。。到货一看包装盒和手机一样,附件挺多,送了4个备用桨叶,比想象中小太多了,小的可爱,可以轻易放进口袋里;航空铝机身很轻,四周有保护壳,减少摔机损伤;底部摄像头是光流定位(这个摄像头采集图像数据,然后采用光流算法计算两帧图像的位移,进而实现对无人机的定位),超声波定高(这个是配合光流的)超小的无刷电机,磁阻很大;包装盒和手机一样,附件送了4个备用桨叶。熟读说明书,下载无人机app,说明书上安卓的二维码是从谷歌商店下载的,国内就要梯子了;但是开了梯子也显示下架了,网上查了览意这家公司官网已经打不开了,随便下载了一个标着览意无人机app的,结果安装好后文不对题,是AirSelfie2无人机的app,熟读操作说明,无人机充满电,手机连接无人机wifi,没想到app能连上飞机,只是滑动来起飞降落功能变成了长按起飞,功能和说明书写的有点出入,但基本功能差不多,在卧室试飞,长按起飞键提示声三声后感受到螺旋桨的风,垂直往上抛飞,还算比较稳定;不去操作它漂移很小,实际续航差不多只有6分钟吧(充电半小时左右),期间还是不小心摔了一次,可能开着空调,受到了气流影响,没反应过来,2米高度掉下来,机身无损,但是充电再开机显示sd卡错误,看说明书是内置的sd卡,怕是摔松了,厂家倒闭意味着已经没有售后,索性拆开看看吧。
机身的小黑点是橡胶防尘塞下面就是螺丝,正面2个反面4个,拧掉就可以打开了,整个上下盖是整块铝合金cnc做出来的,靠近四个角的厚度还可以,摔机时不容易变形;7.4v370ma的电池,续航6分钟,商家说10分钟也差不多了,以后或许可以换成更大的;主板是黑色的,不是直接固定在底壳而是用4个橡胶钉悬浮在两边的散热支架上,第一次看见这种设计,所有插口都打了黑胶,细节做的不错,这些都是为了减少摔机后出现故障的可能,厂家还是考虑的蛮多的,sd卡在主板背面,仔细看了也没发现有松动的痕迹,后来发现先开机再插充电线就没有报sd卡错误,一个bug,虚惊一场!
小心取掉电池胶带,发现主板cpu之类的主要芯片都被磨码了,这是为了防止山寨

楼主:
不知道为啥,发帖的时候图片是按顺序插入的为什么发帖后又会打乱呢?另外求一款安卓9.0能用的数码之家app谢谢了(之前那个选分类或者复制就会闪退,没法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发帖的时候图片是按顺序插入的为什么发帖后又会打乱呢?另外求一款安卓9.0能用的数码之家app谢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9068-1-1.html

网友:
6扇叶3支撑骨架容易共振,电脑风扇很多3579,11等单数叶片4支撑。铝合金防护框设计不错。

楼主:
拆其中一个电机,非常的精密,比空心杯寿命长的多。

网友:
芯片打磨假装自主研发嘛,从SJTU的陈公伊始就一直不少,除了防止山寨还能借此夸大技术含量,呵呵

网友:
居然是这造型的

网友:
暴力散热风扇加飞控?

网友:
咸鱼搜到了,都是广东那边的货,价格都一样哈哈,算了,捂紧口袋

网友:
这个4G卡能换个大点容量的没?有人试过?

网友(2022-03-21):
老板下载不到app,大佬求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