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手机充电器改24v,总烧肖特基

楼主(2021-10-03):
12v2A的老手机充电器,通过431下拉,改24v给led供电,0.5A为啥老烧5822?哪位大神懂这个?
反向电压?
电流超负荷?
换FR207也没用

网友A:
5822只有40V,换100V左右的吧,比如5100之类的。还有你这个副边没有吸收网络最好加个RC。

网友:
另外你这个从12V改到24V,改动电压范围太大,不建议这样大范围的改。少量改是没有问题的,比如12V改到9-15V这个范围通常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22只有40V,换100V左右的吧,比如5100之类的。还有你这个副边没有吸收网络最好加个RC。 ...

感谢大神指点。正在学习开关电源的知识中。,确实是因为改太高了,按理说后边没几个原件,还是想弄懂什么原因导致的。
1.用FR207快恢复耐压1000v也烧,是因为关闭太慢吗?
2.据说反向峰值太高,是不是加rc可以压压?
3.改太高会使得开关管开启时间太长,会发生什么事?
请看到的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正在学习开关电源的知识中。,确实是因为改太高了,按理说后边没几个原件,还是想弄懂什么 ...

1,FR207烧应该是电流超
2,加RC一般是吸收二极管开关噪音,不能降低反压。
3,改太高一般会让开关管受到的电压应力提高。一般不会使开关管开启时间变长,但会使电感(变压器)放电时间变短。

网友C:
输出24v 还用40v耐压肖特基会使整流管处于反向弱击穿状态,效率降低甚至烧毁。输出24v,二极管没有反压尖峰吸收最少要100v耐压,变压器正激储能次级反射电压叠加输出电解这就高达40多v,此时二极管结电容和变压器漏感形成谐振,尖峰电压将n倍二极管反向耐压。如果不加rc吸收很容易挂。换快回复耐压上去了,正向压降又太大了,2a高达1.2v  损耗太高也容易挂。你需要更换高耐压的4a肖特基 才能长期24v 2a 下长期工作~

网友D:
1N5822是典型的肖特基二极管,具有正向导通电压低(0.52V),反向击穿电压高(40V),反向击穿电流大(3A),
不知道改后参数如何,确保功率不能超过24W,不过看这板子怎么像5V的啊,跟我从安鑫那里买的5V板子差不多。FR管子可能频率不够,热击穿,既然用肖特基,就用耐压更高的管子试试,如SB3100等,另外,在管子的两端并联个1021KV瓷片和10欧电阻吸收一下试试。可能有助于提高开关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5822是典型的肖特基二极管,具有正向导通电压低(0.52V),反向击穿电压高(40V),反向击穿电流大(3A) ...

大神光临,荣幸啊。这个确实是安鑫的板子,是5v的,但是发现这个板子有个q61b的芯片,查了一下是快充,最高支持12v2A。所以想试试看看极限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24v 还用40v耐压肖特基会使整流管处于反向弱击穿状态,效率降低甚至烧毁。输出24v,二极管没有反压尖峰 ...

我的小白求助贴竟然有这么多大神回复,真是受宠若惊啊,都说5v的手机充电器不能改太高,果然开关管开启时间太长,关闭时间太短会引起一大堆的问题啊。RC怎么加?都并联到二极管边上吗?加多大的?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另外想问问各位大神,为什么恒流led驱动60w110v0.5a可以轻松做到打火机那么大。恒压的电源就要3,4倍甚至更大。
本来只是想做渐明渐暗的感应灯的,哪里知道功率一大了,一大堆的问题就出来了。
哪位大神会改恒流电路的?如何能实现渐明渐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R207烧应该是电流超
2,加RC一般是吸收二极管开关噪音,不能降低反压。
3,改太高一般会让开关管受到 ...

谢谢大神回复。这个实际是支持12v快充的5v充电器,本想试试极限是多少,以为改了电容就好,没想到原理如此高深啊。如果想超过24是不是除了rc和肖特基,解决不了,就只有换变压器了。本人对电感一窍不通,据说很难控制。放电时间变短会引起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