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上海三禾电源(SANHE KWS02)

楼主(2021-10-03):
一只上海三禾开关电源,看外表有些年头了,老万家买垃圾送的!10--30v、+12v、-12v、+5v多路输出,串灯插电开机三无!

侧面开了两排散热窗!还有该公司标签!

另一侧面同样开了两排散热窗!输入插头有不知名的胶,看着有点恶心!

直接开壳检修,内部比较工整,仔细查看没有发现明显的烧灼打火痕迹!保险丝完好!

背面也没有发现异常,只是有少许松香残留!

电源总开关特写!

输入大电容450v47uf,这个头看着就舒服!

开关三极管BU508A

一小块立板,有光耦、电容、三极管、431之类的,应该是稳压控制!

这几个大散热片看着就实在!

MBR1545高频整流管

LM317,调压用的!

一只7812

这一只实在看不清型号!

输出端子排特写!

可调电位器4K7

串灯开机+300v正常!

各路均无输出电压!

给大电容放电!

扫雷开始,开关管在路测量基本正常,初级盲扫几个元件发现开关三极管1脚相连的大个头电阻开路,阻值510K

焊下故障电阻再次测量果然是开路了!这颗电阻附近元件测量基本正常!

找了半天同阻值没有一样个头的,小功率的肯定不能代用,那就装这个巨无霸了!

焊好,注意绝缘!

再次串灯开机,指示灯亮起!

可调输出端空载最高31v

可调最低输出

+12v输出

-12v输出

+5v输出

装好壳与坏件电阻留念合影!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相同的电路图,最后找了个类似的,不完全一致,将就看看吧!本帖结束!

网友A:
这不知是哪年的产品了,bu508A管子在以前好像电视机里面用的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知是哪年的产品了,bu508A管子在以前好像电视机里面用的多一些!

确实是很老的电源了,猜测可能是测量DVD用的

楼主:
感谢总版和各位大佬的打赏

楼主:
帖子沉底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外壳利用下换内脏D个大功率的可调电源

网友B:
那个插头上不是胶,是遇到泡沫塑料放被融化的痕迹,经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插头上不是胶,是遇到泡沫塑料放被融化的痕迹,经常遇到。

涨知识了,不过那玩意好难清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涨知识了,不过那玩意好难清理

硬塑料片或手指甲可以刮除,面积大处理起来比较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塑料片或手指甲可以刮除,面积大处理起来比较吃力。

用酒精擦洗效果甚微,放弃清理了,哪天有空直接换一根带插头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