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帮忙SM2246en主控板1.8v电压跳线在哪

楼主(2021-10-03):
颗粒iD用方力群简易工具指导你上哪个主控,先贴了一片,最后报错了,量了下颗粒边上的大电容3.3v,开卡软件型号写的1.8v,不知跳线在哪,指导下,问下46en,上hy颗粒需不需跳电压?,小白朱总,只是个小白,指导下。

网友:
这种板子默认都是1.8,要3.3只有改sy8009的反馈电阻

网友:
L3的电感移到L10

网友:
镁光 海力士默认都是1.8V 要什么3.3

网友:
你量到的可能是VCCF而不是VCCFQ

楼主:
板子电源打不亮,开卡也开不过,二,颗粒有问题,移动貌似没用,那个板子,干第二次不要搞吸吸线了容易掉点,直接干保险点,多吹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