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造罗技M185中键为长方形微动

楼主(2021-10-03):
原装正方微动,手感、寿命都不行,原因就是内部没有长方形微动一样的杠杆结构,而力是双向的,所以对手不友好的同时,对弹片也不友好。这个鼠标是同事的,作为画图党,欧姆龙B3F-1000只顶了4个月。本来同事要扔了,我刚好没事做,就给改造成长方微动,手感大幅提升,至于寿命嘛,再坏就扔了,本来不是什么好鼠标。

改造过程,不多说,如图。在别处发过,流量小没多少人看过,今天看到有人拆想起来在这里发一遍。

网友:
就佩服LZ这创新能力

网友A:
画图还是有线鼠标吧

网友B:
对于完美党来说,这样改有点难以接受啊

网友C:
我用起来性能不错啊,而且主板改装也方便,中轴几乎没用过。拇指腱鞘炎改了左键。红轴也是改过的超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完美党来说,这样改有点难以接受啊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原装就是个瓦,再说了改完外观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还是有线鼠标吧

画图无线的延迟也没有负面影响,只是确实有线鼠标更有机会找到滚轮和中键是完美结构的,比如G1/G3/MX518以及其同造型前后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起来性能不错啊,而且主板改装也方便,中轴几乎没用过。拇指腱鞘炎改了左键。红轴也是改过的超轻。 ...

这个鼠标有光栅滚轮,但是中键除了微动硬和寿命差,其中键按下结构也是依靠上壳变形而非铰链或滑动机构,因此手感是硬上加硬,一旦有需求,改起来就麻烦,不过你不用中键就体会不了

还有左右键原装微动也一般,你这左右键不也改了么,只是这个方形右键手感和静音都是中庸的,不知道为何选择它。

然后拇指不好不是应该不用它吗怎么还改拇指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鼠标有光栅滚轮,但是中键除了微动硬和寿命差,其中键按下结构也是依靠上壳变形而非铰链或滑动机构, ...

方形和长微动一样,看型号有软硬静音区分的。这个方形手感暴爽,特地挑选的,很软也静音。比一线手感好。松下0.65和凯华0.7都试过都比这个硬。这个小牌子我买了十几个公差大,软硬不一,很容易挑选到手感好的微动。一线的牌子反而很难挑选到手感特殊点的。另外左边的长微动也是自己改过的,不然肯定不会选长微动。我手里的几个长微动买它唯一的理由就是方便改装,不然手感真不行。欧姆龙本来有款0.65n定制款的,很早就下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鼠标有光栅滚轮,但是中键除了微动硬和寿命差,其中键按下结构也是依靠上壳变形而非铰链或滑动机构, ...

左键我也几乎不用,几乎都是用红轴代替,鼠标用的多手指受不了。左边红轴用弯曲的硬纸板链接到上面,拇指可以趴在鼠标上,用的时候往左边稍微碰一下就能触发。改了快一年食指腱鞘炎也好了。整个手掌可以斜着放很舒服。就是尺寸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鼠标有光栅滚轮,但是中键除了微动硬和寿命差,其中键按下结构也是依靠上壳变形而非铰链或滑动机构, ...

上面说错了,是食指有问题,腱鞘炎严重,改的拇指微动

网友:
用过几个稍好点的都是方形的,但的确感觉还不如长条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形和长微动一样,看型号有软硬静音区分的。这个方形手感暴爽,特地挑选的,很软也静音。比一线手感好。 ...

这种正方形和中键那种不一样,是2个脚的,脚距和长方差得不多,我那个长方改到4脚方形那里还要掰引脚

然后大牌子公差一样大,比如你左键这个国产欧姆龙白点,买10个能有3种手感。你这个长方改过的意思是掰过弹片吗?

还有右键是什么品牌,除了软回弹怎样,介绍下我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鼠标有光栅滚轮,但是中键除了微动硬和寿命差,其中键按下结构也是依靠上壳变形而非铰链或滑动机构, ...

新版本机械编码器的也硬得一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正方形和中键那种不一样,是2个脚的,脚距和长方差得不多,我那个长方改到4脚方形那里还要掰引脚

然 ...

回弹我感觉不错,而且也不在乎这个。买了10个没有出问题。凯华红点反而买了5个大部分都特别硬唯一一个软的还是做工问题导致键程过长,前段软后段没触底感根本就是废了。“格兰特微电子”买的,牌子就是店铺的吧。
长微动都是掰过弹片的,很费回弹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