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也能拆,PKCELL 6F22 9v方电池,也叫层叠电池

楼主(2021-10-03):
为什么叫层叠电池?对,因为是一层层叠起来的。哈哈里面不是液体,没密封,也没有焊点,触点就是压在上面。不漏液。

网友A:
如果你拆国际名牌松下的便宜9v电池,里面也是这样的结构
不同型号的电池,里面结构不同
有些碱性的是6节AAAA电池
有些锂电的是3节一次性CR2好像,串联的,具体我记不住了,有些是软包一次性3v电池串联

电池成本在呢,只能说这个电池,成本,售价都不贵,贵的,结构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拆国际名牌松下的便宜9v电池,里面也是这样的结构
不同型号的电池,里面结构不同
有些碱性的是6节AAA ...

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