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V开关电源改成6串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1-10-03):
一只24v2a开关电源,老万家买的!用料足做工还行关键是便宜,基本都是上架秒抢完!

输出24v,调整TL431参考脚下拉电阻使输出电压为25.5v,6串锂电4.2v*6+0.3v=25.5v,锂电池保护板充电回路中有两只并联的二极管,所以要加0.3v,电源部分搞定了!

自己画的板子,用于实现恒流转灯!

电路原理图是数码论坛老站找的!

不同锂电串数需要变更的电阻参数!

恒流转灯板细节展示,刚学画板不久,布局比较乱,各位看官见谅!

焊接好电阻,电容,lm358运放芯片,接线端子等等!

8050三极管焊盘封装选择错误,手里又没那么小的,所以焊的有点难看!由于前面的参数表里没有6串的参数,所以在原有5串基础上适当增大阻值即可,R2=R5=R7=10K,R6=56K

准备好电源外壳、220v电源线、DC输出线!

按照PCB丝印连接好电源输出正负极、电池输出正负极、恒流控制FB!

VCC和B+接开关电源正极和电池输出正极,GND接开关电源负极,FB接开关电源的光耦817 2脚,B-接电池输出负极!

FB连接!

用电子负载测试改好的充电器,空载亮绿灯!

电流调到70ma时转灯!

最大电流1.47A

调整一下开关电源和恒流板子位置布局

扣好盖子完美!

插电亮绿灯

再次测试转灯电流

写个参数标签贴外壳上!

这个就是要充电的6串锂电池!

没有DC充电接口!正负极是电池输出,正极与T是电池充电

继续画板打样,做个充电座!顺带一起画上了电池取电电路,方便DIY

细节展示

DC接口连接电池+和T

充电时展示!

本帖完!谢谢观看!

楼主:
感谢总版和各位大佬的打赏

楼主:
帖子沉底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游标卡尺都做上了  牛皮plus

网友B:
游标卡尺都做上了,牛叉,油标卡尺打板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老铁,759375321@qq.com

网友C:
PCB的游标卡尺好评,能否分享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标卡尺都做上了,牛叉,油标卡尺打板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老铁,759375321@qq.com ...

游标卡尺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97I16UXfCdWfJhYm3jM2g
提取码:22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的游标卡尺好评,能否分享下设计~

游标卡尺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97I16UXfCdWfJhYm3jM2g
提取码:22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标卡尺都做上了  牛皮plus

山寨别人的,立创eda里面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游标卡尺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97I16UXfCdWfJhYm3jM2g
提取码:2202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不客气,欢迎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D:
大神啊大神,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啊大神,太厉害了

大神两字承受不起,只是电子爱好者而已,欢迎一起折腾

网友E:
朋友好,恒流板还有吗,买几片给我玩玩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好,恒流板还有吗,买几片给我玩玩可以吗,谢谢。

邮费太贵不划算,给你打样文件自己去捷配或者嘉立创免费打样,不懂的地方回来问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as6T08yN_4i6kd0VWRjxw
提取码:2202

网友F:
动手能力真强,佩服。转灯板可以在捷配打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手能力真强,佩服。转灯板可以在捷配打版吗?

捷配、嘉立创都可以

网友:
不错,不错,正到处找这个充电器,按照图纸重新画了板子,嘉立创打样回来整起!

立创EDA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