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PROBOX USB2.0的4盘位硬盘盒,想废物利用进行改装

楼主(2021-10-04):
有一个USB2.0的4盘位硬盘盒,想废物利用进行改装

Mediasonic 3.5-Inch USB 2.0 and eSATA Pro Box 4-Bay

曾经用这个硬盘盒连接树莓派做下载机,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过一段时间,大约几十分钟,硬盘就找不到了,不得不重新拔插开电一次硬盘盒,系统才能再次找到硬盘

后来我改用四个单独的USB转SATA的转接卡连接树莓派,就很稳定,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最后这个硬盘盒只能闲置了,USB2.0的接口,速度太慢,而eSATA借口,始终不能正常工作,电脑不识别这个eSATA设备

看了一下,背板应该 是用不到了,能用的就是外壳和电源

不知各位有什么好主意好建议

网友A:
50包邮,,,,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包邮,,,,换个新的

我有兴趣的就是,谁会收这种旧货,收回去怎么改装利用

网友B:
休眠了  所以就会找不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休眠了  所以就会找不到硬盘

你说的有可能啊,那我设置定时访问硬盘,就应该能避免硬盘盒休眠问题了,我做个实验

网友C:
想办法换成USB3.0的,就有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可能啊,那我设置定时访问硬盘,就应该能避免硬盘盒休眠问题了,我做个实验 ...

找下固件看看,有不休眠的那种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兴趣的就是,谁会收这种旧货,收回去怎么改装利用

直接用,无非就是硬盘降用为USB2.0接口,速度慢一点而已

楼主:
查了官网的解释,如果这个硬盘盒链接了电脑,便不会休眠,如果断开USB链接或eSATA链接线,硬盘盒会在15秒以后自动关机,

http://forum.mediasonic.ca/viewtopic.php?f=11&t=7

我做了实验,硬盘盒链接树莓派以后,lsblk能看到,用fdisk做了分区,创建了NTFS格式的分区,并且格式化,但并没有加载,也没有任何读写硬盘的操作,几个小时以后,用lsblk命令,依然可以看到硬盘是在线的

这跟以前运行BT下载软件是不一样的,很有可能BT下载软件对硬盘盒四个硬盘频繁读写会造成硬盘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下固件看看,有不休眠的那种固件

这个版本,没有固件升级这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换成USB3.0的,就有用了

现在就考虑,如何把背板利用起来,改装成USB3的盒子

我只有单独的USB3转SATA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官网的解释,如果这个硬盘盒链接了电脑,便不会休眠,如果断开USB链接或eSATA链接线,硬盘盒会在15秒以 ...

可能是散热问题,看看温度吧

楼主:
拆开后盖,给主控加了铝片散热

然后连续读盘320G

之后没有掉盘

$ sudo dd if=/dev/sdb of=/dev/null
625142448+0 records in
625142448+0 records out
320072933376 bytes (320 GB, 298 GiB) copied, 10104 s, 31.7 MB/s

楼主:
也许真的加强散热能解决掉盘问题

这回装4个硬盘用作真正的下载环境,看看能坚持多少时间

楼主:
换过去了,一个小时,没有掉盘,继续观察

另外一个问题,原来四个硬盘,是用四个单独的usb3转sata的转接板,四个独立的12V电源,加上Pi的耗电,功耗最高25W,最低10W
这次换了这个4盘位硬盘盒,总功耗持续45W,更换前后并没有下载任务

在继续观察看看有没有功耗下降的可能吧

我用的是一个只能插座,带有电量检测功能

网友:
17×17主板放下吗?

楼主:
肯定放不下的

楼主:
最终还是换回去四个独立的USB3转SATA卡,四个硬盘做种,加上Pi4才13W

这个四盘位的硬盘盒,测试了一天多还是没有掉盘,但是功耗依旧是40W多,加了散热铝片,稳定问题解决了,但耗电真是很鸡肋啊

网友:
要我就直接硬改,找一块12*12的DC供电的NANO ITX主板塞进去,后盖直接用3D打印一个有IO口的后盖装上去,完事

网友(2021-11-04):
里面放不下就直接在外面挂一个4SATA的主板,重新做一块背板。能否发一些内部结构的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