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普联wdr8620 AC2600全千兆路由器v3.0版本首拆

楼主(2021-10-04):
国庆快乐!闲鱼60实付到手一台断天线wdr8620,自己刚好有一根原装tplink天线,颜色一模一样,用热风枪焊接完成,焊点饱满光亮。顺便给各位看下拆机简图

散热片貌似是去售后维修过更换了,一个黑色一个银色,自己的2.0版本散热片是一样的颜色,2.4G的天线焊点不像是一次成型,比较圆润但不均匀,所以焊锡偏向一边了,貌似因为断天线去售后返修了,如果是个人很难修成这样,再说散热片也被更换了,但是没有焊油的痕迹,清理很干净,怀疑是官修机。2.4G芯片依旧是yyds的联发科mt7615,但是5G变成了mt7611,就是那个不支持160mhz频宽的万恶之源。cpu依旧是mt7621at,8+64的配置,貌似刷不了机,既有内存的原因,也有mt7611的原因。自带一个usb3.0接口,外带了屏蔽兆,确实不错,不过自己不会用云存储。然后风枪焊接天线,用锡浆这样子焊点饱满光滑,烙铁很难做到这种程度。然后装机,可以用了,拿来拨号!求问各位,刷机里面的telnet和ssh是什么意思和用途,还有breed里面art文件又是什么意思?如果自己的编程器固件想要修改机子mac应该如何操作?谢谢了!国庆快乐求打赏!自用不亏哈哈,下一次拆wdr7340千兆版

网友A:
以前看着很牛B,自从入了斐讯坑,就没买过其它路由。

网友B:
telnet和ssh是通讯用的,art是无线校准,刷系统了如果无线射不出来或者信号差,就要刷原装art

网友C:
折腾之前一定要备份原厂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之前一定要备份原厂系统!!

好的,用编程器读出来然后保存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着很牛B,自从入了斐讯坑,就没买过其它路由。

千兆还是AC9吧比较划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千兆还是AC9吧比较划算。

我当时买了5个k3.。。。。。。。。4个用着一个备用,全部刷官改,。。。。。。。很稳定,信号很好,个别远的房间用86型全千兆ap面板作为补刀,其他路由都懒得看了,等淘汰再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千兆还是AC9吧比较划算。

AC9确实信号好,隔三个房间四堵墙,信号才少一格。

网友F:
和水星mac2600r长的差不多,这个多个usb,水星那个是双76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兆还是AC9吧比较划算。

ac9才是yyd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水星mac2600r长的差不多,这个多个usb,水星那个是双7615.

如果要usb3.0接口就是8620好一点,如果刷固件就得是mac2600r

网友:
这货也能刷,实际上7611就是7615。修改一下应该能驱动的起来。大不了就5G报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当时买了5个k3.。。。。。。。。4个用着一个备用,全部刷官改,。。。。。。。很稳定,信号很好,个别 ...

当年:lol:K2P一直在200上下,ac9才80左右,一台能搞定的干嘛要用k2p,再说了。这价格,两台也比一台便宜。。何况ac9现在价格跌到40左右了。。
我现在手里还有两台,一台电信版的8+64的,一台纯原的16+128的。。都是进不了cfe,强刷cfe才能进刷机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K2P一直在200上下,ac9才80左右,一台能搞定的干嘛要用k2p,再说了。这价格,两台也比一台便宜 ...

我的k3都是收那些上车后卖出来的货350一个买回来的,

楼主(2021-11-04):
引用 网友B:
telnet和ssh是通讯用的,art是无线校准,刷系统了如果无线射不出来或者信号差,就要刷原装art ...

art和e什么rom的东西怎么提取出来呢?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和e什么rom的东西怎么提取出来呢?请教一下

用编程器提取,art和rom好像是分区存放的,

网友(2024-05-30):
没外置功放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