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oltz松下电动牙刷拆解,竟然还是电机偏心块振动

楼主(2021-10-04):
还是甩偏心块产生振动,不过震动位置是延长主轴使得震动更贴近刷头。

网友A:
满满山寨感,不出意外。

网友:
小米t100一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满山寨感,不出意外。

这个难道是山寨?看做工不像山寨啊,正品是线性马达吗?

网友B:
这是电动牙刷,又不是超声波牙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动牙刷,又不是超声波牙刷

超声波的频率是20000Hz以上,牙刷一般最高就40000次震荡/分钟,大概660Hz,不要误导大家哦

网友:
有偏心电机震动,看看改什么合适

网友:
松下低端货。。比不上国产几十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的频率是20000Hz以上,牙刷一般最高就40000次震荡/分钟,大概660Hz,不要误导大家哦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 ... /9572757?fr=aladdin

网友:
松下真垃圾,电池竟然是镍氢电池,良心给狗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5%A3%B0%E6%B3%A2%E7%89%99%E5%88%B7/9572757?fr=aladdin

市面上有超声波牙刷吗?我的确没遇到过有市售产品。
若是140万赫兹的频率,振幅肯定非常微小,通过弹性刷毛动能都被吸收了。而且功耗巨大,起码20W了,做不成手握牙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有超声波牙刷吗?我的确没遇到过有市售产品。
若是140万赫兹的频率,振幅肯定非常微小,通过弹性刷 ...

那么你惊讶什么呢?是应该用直线电机还是什么

网友D(2023-03-13):
电动牙刷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D:
电动牙刷感觉都差不多。

我用过好几个品牌,一线大厂与小赛货差别很大。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把牙刷的内脏拉出来的❓❓

  我拆松下电动牙刷DM71用很大力气拉不出来,再加大力气就要拉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