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爱触屏音箱第三方APP及AUX输入设想!首次发帖

楼主(2021-10-04):
其实我也喜欢折腾,可能最后我还是会放弃,但是折腾的时间过的很快!连自己是单身都可以忘了。。。

起因:
1.低廉声卡无双输出,只能二选一,长期耳机容易涨耳难受,需要外接小音箱来缓解!2.家里安装了联想的摄像机监控,想实时观察动态,需要一个监控画面!前任解决方案: 1.声卡3.5接口一分二外接耳机和小小音箱(小音箱不美观)2.手机支架支撑一部备用机安装app实时查看监控!
现任设想方案:没钱购买大屏智能音箱,且改装成本颇高,千挑万选之下 选择了小爱触屏智能音箱(3.9寸版本)刷官改系统,破解后安装第三方app实现监控查看,增加aux音频输入,当小音箱用,且不影响小爱原功能及智能效果!

冲了两个晚上的浪!确定了小爱触屏音箱4寸版 比较靠谱,硬件相对稳定,4寸够用,配置起码对的二手价!且小爱系列上第三方策略最多,小度和天猫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且找到了 刷官改系统的方案及教程和固件!这里要感谢酷安的八神コウ

刷机对于数码老玩家应该都不难 我是一次成功

唯一重点就是要注意,刷机使用的数据线要大 要粗!我换了10根才匹配上,因为要传输数据和供电同时!(小爱没有自带电池)

准备工作:1小爱本体,2一台电脑,3一条数据线,4刷机包(下面提供)再次感谢原作者
教程比较简单:
1.打开刷机工具sp5
2.电脑接小爱(有提示音,没有提示音换线)
3.在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接入
4.安装小爱驱动,会看到lx04
5.开始刷机,选择固件升级---点击下载---重新插拔数据线
6.开始走进度条
7.耐心等待 成功后有绿色勾勾显示
8.刷机完成,把掉数据线,稍等片刻,重接电源,等待开机 第一次比较痛~不~~是比较久!
9.完成后点找设置里面就多了一个{英语绘本}图标点击进入设置-打开开发者选项-修改usb配置数据线接入由充电改为媒体传输 即可安装第三方app!

此刻请鼓掌!给点积分吧!虽然不错,但是容易发热,考虑上个风扇在背后!来吧 展示!

关键中的关键  难题中的难题来了!这才是发帖的中心思想!
我想改aux输入!音频输入!不是输出!
因为浪了几晚的网 都是改aux输出的教程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教程,而且主板那么精细!不敢轻举妄动!今天好不容易发现了新天地!伟大的“数码之家”看到了@孤单的金鱼的帖子:小爱音箱PLAY增加AUX音频输入接口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可是不同的产品和不是很详细的教程也下结论!所才发帖讨论!
第一个疑问:aux、蓝牙、fm、输出是确实需要解码和功放板的!这很好理解!但输入是不是需要呢?
单看{孤单的金鱼}帖子是直接从功放芯片接出!

鱼哥 是从芯片接出的 而且只接了两根线出来直接到3.5座!并未携带供电等等其他线路!
第二个疑问:直接接出的话是从芯片针脚上直接接出 还是要通过某个电容或者电阻呢?

感谢金鱼哥的图片
第三个疑问:我找到两个不同主板的功放芯片 型号不同 牌一样 是同理吗 还是有什么区别?
蓝色:ESMT AD51652 音频放大器

这是来自@黯然销魂的拆析帖子 !感谢!
小米小爱触屏音箱拆解简评 并改内置电池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感谢原作者!
ESMT AD51652 音频放大器的说明书

我应该从何下手!大家要不一起讨论一下 还是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下面公布 官改固件!祝大家用爱愉快!
链接:提码:WTHY

如果最后没有成功!就当是刷机教程了!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朋友!我是搬运和学习!

网友A:
AUX输入 只需要找功放芯片的in接口就可以了吧,但是好像小爱音箱是单声道输入 所以只需要接1个声道输入就可以了,inp和inn就是 输入口 ,和小爱音频共用,再安全点可以自己再按照电路接个1UF的耦合电容和150kΩ的衰减电阻

网友B:
两个摄像头的红外近距离反光太严重了,少尉动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C:
我都卖掉这个机器了,懒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输入 只需要找功放芯片的in接口就可以了吧,但是好像小爱音箱是单声道输入 所以只需要接1个声道输入就可 ...

感谢大神指定,有点顿悟了!再深一步考虑 是否要给喇叭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摄像头的红外近距离反光太严重了,少尉动一下,会好很多

嗯  自己也发现了 ,装的有点高,白天是很清晰的 暂时懒得动
在考虑要不要全部换成小米的,这样就连破解都不用破了!而且可以语音唤醒!
但是联想的摄像头确实稳定很多,小米的质量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卖掉这个机器了,懒折腾。

生活不就是折腾一阵 又折腾一生吗

楼主:
按照上面老师的指导精神 今天研究了一天 还是不对,不是噪音就是破音,工具也不齐全,放弃了,花钱找人改吧!!!感谢各位支持,当刷机教程观赏吧!

网友:
别说,这小家伙能看到监控画面还感觉挺不错的呢

网友D:
这么一刷是不是自带的功能都没了?比如 小爱同学 语音唤醒,还有和米家生态圈的产品联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一刷是不是自带的功能都没了?比如 小爱同学 语音唤醒,还有和米家生态圈的产品联动之类的。 ...

原始功能全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输入 只需要找功放芯片的in接口就可以了吧,但是好像小爱音箱是单声道输入 所以只需要接1个声道输入就可 ...

大神您好,为了安全的情况下,不直接焊在芯片针脚上,接在电容和电阻上 是另外接呢还是接主板现有的电容电阻呢,能指点一下具提那个位置吗,昨天我测试了一下直接接在inp和inn 喇叭不是噪音就是破音 是上面原因呢?@jounge

网友:
谢谢老师给了我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为了安全的情况下,不直接焊在芯片针脚上,接在电容和电阻上 是另外接呢还是接主板现有的电容 ...

我也不是大神,焊在耦合电容上吧

网友E:
音频多路输入?不行就接个双刀开关。直接并联,各种声音混合,肯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大神,焊在耦合电容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频多路输入?不行就接个双刀开关。直接并联,各种声音混合,肯定有干扰 ...

理论上是不影响的,而且同时使用的情况很少!
我也打算在喇叭位置接一个感应开关!

网友:
感谢大神教程,有空把小爱找出来刷机(几乎没有用,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
感谢分享,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有点意思,也想找个玩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