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alwarebytes+spacedesk+win10误点击导致手机不能投屏

楼主(2021-10-04):
事情是这样的,我用的win10系统。

由于不希望一些程序联网。所用用了这个软件。

Malwarebytes Windows Firewall Control

最近想扩屏笔记本电脑到平板上,用了这个软件。

spacedesk DRIVER for PRIMARY Machine (Server)

以前连过,很好使的。

昨天连不上了,我升级了,结果跳出一个对话框,应该是获得授权的,我误点拒绝,就连不上了。

好像是端口被拦截了。

现在想把这个端口打开,不知道怎么弄??

显示被拦截,程序svchost.exe已经设置成允许了。还是不行。

手机端报错

DHCP Client好像就是访问ip服务的。

网友:
windows 自带防火墙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也没必要装这些软件,占系统资源

网友A:
用火绒吧,火绒自带一个联网控制的功能,我就曾经用这个功能阻碍了win10自动更新的情况

网友B:
我是不知道你们老喜欢装防火墙干嘛?我的WIN7,WIN10一直都是裸奔,WIN10的防火墙我都手动关了占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火绒吧,火绒自带一个联网控制的功能,我就曾经用这个功能阻碍了win10自动更新的情况
...

这个软件用的蛮顺手的,因为有加密狗,所以用这个软件。

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打开《Malwarebytes》这个软件拦截的端口。

这个软件用的人不多,好像都没有qq群可以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知道你们老喜欢装防火墙干嘛?我的WIN7,WIN10一直都是裸奔,WIN10的防火墙我都手动关了占资源:sweat ...

这个软件用的蛮顺手的,因为有加密狗,所以用这个软件。

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打开《Malwarebytes》这个软件拦截的端口。

这个软件用的人不多,好像都没有qq群可以求助。

楼主:
这个小众软件不是太会用。暴汗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