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HDMI转VGA加供电

楼主(2021-10-04):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加供电,求助给大佬,万分感激额

网友:
用不着,HDMI本身就有5V输出,否则你觉得一根HDMI插在上面是怎么让这个零件转译成VGA信号的= =

网友A:
楼主是想引出一路5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引出一路5V输出

那显卡和主板一定得烧了

网友B:
本身就有供电,这是要画蛇添足?还是要搞什么新功能

网友C:
答案是可以,已经明显标注了GND,剩下的就是找出U那根输入线接上就成,但是的加隔离电路(2极管?),防止外加电源异常 导致电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有供电,这是要画蛇添足?还是要搞什么新功能

这是个转接头hdmi转VGA的   机顶盒接电脑显示起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案是可以,已经明显标注了GND,剩下的就是找出U那根输入线接上就成,但是的加隔离电路(2极管?),防止 ...

太深奥了,还以为焊接两个点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D:
按照颜色判断,我估计红色1号线应该就是5V了,你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颜色判断,我估计红色1号线应该就是5V了,你试下?

好的谢谢

网友:
HDMI线标准是17脚GND,18脚5V.看图18脚经过过孔到的大电容和大电阻,应该就是供电了,插电脑上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