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维修进水坏掉的OPPLE台灯

楼主(2021-10-04):
这个OPPLE台灯进水坏了,今天拆解维修一下。

台灯支持触摸开关,三路灯,两路可调光,冷暖双色。某东类似的台灯价129元。

台灯底座看似没有螺丝,其实轻轻掀开防滑胶垫可以看到螺丝。在对称的地方共有4颗螺丝,卸下就可以打开底座。

两块控制板。一块是触摸开关控制板,使用了一颗EastSoft的HR7P201触摸单片机芯片。芯片负责处理触摸事件,输出3路PWM信号P1、P2、P3控制另一个LED驱动板。其实P3不是PWM信号,只是高低电平,控制竖向支撑杆上的LED灯,这个灯不可调光。P1和P2是PWM信号,负责控制冷暖两路LED灯。

LED驱动板锈蚀严重,使用了两颗PT4205芯片驱动LED。这个芯片支持PWM数字调光。

故障比较隐蔽,经查是这个R31和R32之间很小的过孔被腐蚀开路了。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粗暴。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接线点,只好刮开铜皮接好飞线。这是电源线,不能太细。

把板子装回,装好底座,大功告成!

网友A:
我在京东169块买的,才用一年无缘无故开不了,扔了才发现保修三年
618促销92块又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京东169块买的,才用一年无缘无故开不了,扔了才发现保修三年
618促销92块又买了一个。 ...

网友:
怎么进的水,一般很难腐蚀到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