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乐扣乐扣榨汁机

楼主(2021-10-04):
老婆好朋友的,说是充不上电。
总体看下

有小磁铁,主板应该是霍尔检测盖子盖好否

充电红灯亮

电流860mA左右

说明书相关部分

充了很久不转白灯,怀疑电池坏或充电部分坏。
没找到螺丝,征得同意,暴力拆
顶盖是波峰焊的

防水做的不错,看到4个螺丝

下层3个螺丝,拆开

拿出电池,神马牌子?

预感不好

测有字的一节

测无字的一节

串测

应该是无字的那节短路了,所以充电时电压不上升。18350,两节的外皮有麻点

看下型号和生产日期

买电池

楼下换电池

楼主:
新买的电池绿皮,间距与原机的不一样

原机冷压接线,线也粗,好评

新买的就。。。

改造好充下试试,能转灯

主板要看下

反面

装入新电池

装回

盖子上留下了暴力点

没装在杯上试下,白灯闪

装水试下

40秒自动停止。
充电满可转白灯,正常。
看下外包装上宣传内容

我电的18350电池,单节容量700mAH,是不是我买错了?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国庆快乐!!

网友:
我有个差不多的,感觉这东西鸡肋的很,只能处理一些浆果,价格还不便宜,就兴了一阵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不咋的,不如插电的好用。

网友:
电池没买错, 原来的也是700mah

网友:
价格贵就是硬伤了。

网友A:
当大家都知道你会修东西,而且手艺很好的时候,各种大活小活就会纷至沓来

网友:
原来只是电芯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大家都知道你会修东西,而且手艺很好的时候,各种大活小活就会纷至沓来 ...

没错,所以尽量就深藏不露,以免有时受累不讨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所以尽量就深藏不露,以免有时受累不讨好

总有那种帮了一次,然后赖上,必须每次免费维修,随叫随到,终身维护的人,甚是不要脸

网友:
电机没拍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有那种帮了一次,然后赖上,必须每次免费维修,随叫随到,终身维护的人,甚是不要脸 ...

记得上学时,一位南方的学友,让我修东西:必须修好,必须比原来的好。真心无语。。。。。

网友:
我也给楼下保安大叔修过一个极度类似的,也是电池坏了,他舍不得买电池,叫我给他改成外接电源的,结果这块板就留在我这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上学时,一位南方的学友,让我修东西:必须修好,必须比原来的好。真心无语。。。。。 ...

送他三个字:哥无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上学时,一位南方的学友,让我修东西:必须修好,必须比原来的好。真心无语。。。。。 ...

踹他一脚再按15楼的办

网友:
这就不如18650好了哈哈,奇葩尺寸

网友:
空间限制,只能用小尺寸电池,另外厂家计算容量的方式是串联也想加吗?

网友(2021-11-08):
看做工用料不错,就是买电池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