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这两个ssd哪个相对好点?海康C160与紫光S100

楼主(2021-10-04):
这两个哪个好点(我知道两个都很差),用在老古董笔记本上,都是240G,绿色的海康C160,蓝色的紫光S100

网友:
都很差,非要选,就紫光

网友:
当然是ps3111,跑分比1120高一倍,开卡也方便得多

网友:
虽然都是辣鸡 但是要在辣鸡里面挑个好的 那就选紫光S100

网友:
1120这个你开不了,3111你可能开得了;
1120温度低,3111温度高;
1120性能低点,3111性能好点;
1120这个板子热拔插浪涌设计比3111这个板子好。
说了这么多,你也知道该选哪个了!

网友:
某宝搜一下金士顿240G的KC300

网友:
都不怎么样,如果二选一群联这个强一点

网友:
我选的话选上面个,就是感觉颗粒好像不一定有下面个好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白片的颗粒有什么不良影响?是不是容易丢数据(一年不用数据丢失)、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