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液晶电视42PFL7432背光老化,把LCD灯管替换为LED背光

楼主(2021-10-04):
十一放假,有充分的时间,拆了家里一台老液晶电视(购于2008年,当时价值8k),用了十多年,背光肯定老化。有段时间不在自己手边,坏过也修过,据说换过一个电容。去年试着拆过,拆开一看,内部结构满满欧美风,全是加厚钢材结构件,无数螺丝要拧,也没有图纸,就放弃了。

这次下了决心,还是拆了吧,万一拆坏就丢掉。万一好了呢……

外观

电视机背面型号:PHILIPS 42PFL7432

找张大桌子,桌面要平,可以铺上毛毯,也可以不铺。我是没有铺的。电视机面朝下扑倒在桌面,开工。
开了后盖,忘了拍全图,反正就是一堆钢材拦住你的手脚,让你拧螺丝吧。

电源板,上面最右边两组排线是给左右两路lcd高压板供电的。发现淘宝上有卖这家伙的各种型号配套板件

主板

液晶处理板(我也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名称,反正主板输入,输出接到液晶那边去了)

电源板的背面,拆下来想看看有没有标识,结果没有

然后左边的高压板背面看到了输入标识了:1-5是电源正,6-10是地,12是开关信号,14还有错误返回,11、13是VBR,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指左右高压板的控制吧。这应该是通用的背光控制接口定义:

右边的高压板。试着开机,听见有吱吱声,像是水开了窜气。赶紧拔电源,检查一遍,发现是右边高压板上的一个蓝色电容准备爆炸了。奇怪了了,高压板输入24v,电容是660uF 36v,应该扛得住?这就是欧美设计的毛病了,器件的寿命远远小于结构的寿命,完全不考虑产品整体技术寿命的平衡。

左右高压板通信排线的接口标志,就是上面图中那个有一段蓝色的白排线。信号是什么意思,就不去猜了。高压板反正是已经过时的技术了。

喇叭模块。喇叭压着了主结构钢板,要拆主结构钢板,就得先拆喇叭。拆喇叭时,喇叭模块的塑料支架就断了,又是技术寿命不平衡的问题。

一个小区域图全图,包括了主板,电源板,两个喇叭模块。还有我的尖嘴钳,以及N年前进口的内六脚扳手。这台电视的绝大部分螺丝都是内六脚的,真心说,内六脚的螺丝比十字螺丝要强,不容易被拧花。

这就是无比强大的钢结构件之一。螺丝拆下来放在旁边,是留个记号。这么复杂结构的东西,一边拆一边拍照是多年积累的经验,不要玩到最后,忘记了怎么还原。

又一个小区域图(右下角) 上面的是高压板,中间的是AV信号输入接口板,右边下面压了一点的是红外遥控输入板,红外遥控输入板后级还串了按键输入板。

液晶输入板,接液晶处理板的输出。这个板子有讲究,后面会说的。

液晶输入板,拆开了保护罩。要把整个屏翻过来拆正面了,液晶输入板上面的两根白色排线很难拔下来,不如不拆。

屏翻过来后,液晶处理板这一条边,就掉在桌子边缘,压不到。然后拆屏体金属边框。注意看上面的两个纸盒,所有螺丝都收藏在这里。

拆完金属边框后,把液晶驱动板反转90度,挪到屏上面来,再把屏转180度,让驱动板放到桌子里面那一侧,准备徒手取屏。

用平口起子把屏的一角轻轻翘起(虽然是玻璃屏,但是玻璃很薄,有些弹性),塞进一点厚报纸。

另一角也如法炮制。一定要轻柔,就要像你的初吻和初次XX。还要带上套套(手套),不要让手上的汗渍把屏污损了。(反正和套套一个原理)因为是一个人操作,怎样个轻柔,怎么个平衡均匀用力,就没办法拍照了。(你的第一次也会拍照吗?)总之,这次经验告诉我,徒手取屏是可行的,当日有那个吸盘样的取屏神器更稳妥。而且更大的屏(B站上有人说60寸以下都可以徒手取),如果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起配合,也是可以徒手取的。主要是用力均匀、平衡。不要让玻璃屏被自身的重力压折了。
突然想到如果在天宫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下,徒手取屏不是可以随意操作了。

然后屏取下来了,平放在在铺好毛毯的床上。

玻璃屏拿下来后,就是拆塑料边框。因为怕伤了柔光板,所以还是小心轻柔。(前年把一台hp 22寸显示器的lcd换led,柔光板上弄出了一道小小的折痕,然后这道折痕就一直陪伴着我了)先翘角,塞报纸。

拆下塑料边框后,还是带上手套,移动柔光板。好在柔光板是塑料的,不必像玻璃屏那样害怕了。

移动柔光板前,用记号笔在各个要分离的部件的边角处做好方向标志,避免回头不知道装回的方向。

移下的柔光板,继续平放在玻璃屏上。注意中间还是隔了几张报纸。

柔光板有4层

终于,LCD灯管完全展露了出来,大白于天下了

把保护罩取下。仔细看,灯管两头已经有轻微烧黑的痕迹

把LCD灯管从插座上轻轻翘下来,卸掉插座电路板。把淘宝上买来的最便宜的LED改造灯条组铺上,仔细测量间距,保证安装均匀。这一组灯条是10条,安装完后,感觉也许用12条的效果会更好些。不过电视机不是显示器,不会显示大块的纯色静态图像,那么纯色下的一点点不均匀的光斑也无所谓了。

灯条已经粘上去了。

仔细看帖的老板一定会发现我发的图,日期顺序有点乱。因为第一次装灯条时,灯条的电源线没有固定,开机后,那些线的影子在屏上鬼影清晰可见。于是又拆了一次机,一定要把线固定好啊!!用的时装修纸胶带,因为这个胶带是白色的。

然后就是全部流程倒放回去了……【此时暂停】

注意!注意!注意!老硬核拆解提醒新手。回装前,要把灯条的电路与电视机主板电路也裸联起来,试一下灯条是否正常。要不然回装后不亮,岂不白费力,还得拆开重新检查。

LED灯条的驱动电路板忘了拍照片,从淘宝找了几张图片:

另一款:

可以看出它的输入接口与高压板输入接口、线序是一模一样通用的,可以直接代换,好像各个电视机在这个上面都是统一接口一样,就是图中这样。前面也发了电路板上线序图。

end

网友A:
我电脑显示器还是LCD背光的,坏了一条光管,只好用电容并,影响不大。

网友:
謝謝分享  现在有个创维32寸背光不亮,担心网购配件与原装高压板配套问题,不知如何接线。
用空准备拆开背板看看。

楼主:
拆下来的12根灯管,2个灯管接口板,2个高压板。有谁要,给个邮费,意思一下即可。

网友:
动动能力强呀,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还有文字功力!

网友:
装修纸胶带的名字叫做美纹纸

楼主的帖子不错,看着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的图像显示效果远好于普通LED

明白人。

网友:
240w功耗不小,比现在55大了一倍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维修一台杂牌的32寸LCD液晶电视机,更换了12根CCFL灯管(当然是二手灯管),还是开机亮三四分钟就自动保护关机了,电源板、高压板都换了故障还是依旧,所以我最近也刚刚买了一套LED灯条准备改一下。不知道先生改装后的效果如何,最后最关键的竣工图却没有见先生上传,实在是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维修一台杂牌的32寸LCD液晶电视机,更换了12根CCFL灯管(当然是二手灯管),还是开机亮三四分钟 ...
没有竣工图是因为弄好后就拿走了。
LCD改LED后,纯色画面,一点点不均匀光斑影子,一定会看到的。如果挑剔的话,买凹透镜(会贵一点),套装中灯条越多,光斑当然就越不明显。
我买的是5灯10光条凸透镜(一个便宜三个爱),淘宝上还有6灯12光条凹透镜,当然会更好。
反正就是看个电视,彩色图像下,花花绿绿的,什么光斑都看不出来。

网友D:
LED代换光管,就是直接接回 灯管驱动板 与主板相连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显示器还是LCD背光的,坏了一条光管,只好用电容并,影响不大。 ...

在坏灯管上并一个电容?要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代换光管,就是直接接回 灯管驱动板 与主板相连的接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210-1-1.html
看了另外一个换背光的帖子照片,电源接口也是一样的。

网友:
谢楼主详尽的改造过程。
想问一下灯条是用什么东西固定的,什么胶?受热灯条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E:
请问这个改了led灯条 是不是也要单独加装led横流驱动电源

网友:
楼主雪中送炭 我也有台飞利浦电视9532 ,灯管已经暗的看不清了 要换灯管,灯管比LED色彩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改了led灯条 是不是也要单独加装led横流驱动电源

这是肯定的,LED必须有专用的驱动。

网友:
厉害厉害,家里的 42PFL8300是不是也是灯管的?如果是,也想换成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