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洗衣机进水管龙头接口有胶圈的吗?

楼主(2021-10-04):
翻出一根洗衣机进水管,接龙头处看不到有密封胶圈,不知是弄丢了还是本身就不用胶圈的。家里有这东西的帮看一下。

网友A:
里面白色的就是胶圈

网友:
没有、没有、没有的。

也不用密封胶圈的。

网友:
我的有一圈黑色的,但好像不是很软,不知道算不算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白色的就是胶圈

看到了,侧面的。

网友:
有的,一种特殊形状的密封圈,好像U型

网友:
就是图的样子

网友:
还可以在上面接个有四根螺丝的东东

网友:
相当于把水龙头套起来,配合那几颗定位钢珠,起密封作用的!

网友:
如果渗水,可以在水龙头的插口处缠几圈生胶带

网友:
我家的是黑的胶圈,只要通水时没有漏出就是胶圈的作用。

网友:
插上试试,不漏水就行。

网友:
试试用ppr热熔管代替这种软管看看,买两个活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