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怀孕的空调压缩机电容-5¥维修TCL空调不制冷

楼主(2021-10-04):
果然是每逢佳节维修忙,去年元旦节卧室空调挂了,春节西门子洗衣机挂了,今年中秋节微波炉挂了,如今国庆节,另一台卧室空调也挂了。
2005年的TCL空调,说实话,熬过了今年夏天,现在才坏,也算是给面子了。
故障就是内机正常,外机也有风扇声但是不制冷。
老规矩,检查外机,铜管两根都是室温,没有结冰,果然是压缩机没启动,打开上盖,看到怀孕的压缩机启动电容。

取下来看到是30uF,顶盖已经锈蚀鼓胀,

清洗干净看做工还凑合,撑了16年,也该下岗了

2005年的老货

重量156g,

假期反正也不着急,于是淘宝下单,五块钱包邮,结果遇到二道贩子,收到的快递是另一家店铺发来的。

近190g,比老货还重,而且更长,不知道里面做工咋样

新老电容对比,高富帅啊

实测容量31uf左右,符合要求

新电容换上去,果断压缩机顺利启动,房间很快降到28度,满意

老空调了,坏电容的概率很大,另一台也是这个故障,看来厂家就是指望你们早点报废的,哈哈,五块钱解决,假期愉快

网友A:
这是过节也不让休息的节奏呀!

网友B:
DONG小姐不是整了一个空调强制报废的提案吗?

网友C:
我家1997年产的华凌柜机也在9月30日晚走完了它的一生,
故障是家里的总漏保突然跳了,查出来是空调漏电,当时以为是内外机的连接线磨破了还是咋的,第二天爬出去把内外机连接线断开,500V摇表打了一下3根线之间的阻值,最小的都在10兆欧以上,应该是没问题的,但还是另外拉了一根线再试机,我在外面仔细听着压缩机的动静,开机3分钟后(这是MCU程序设定的保护延时),压缩机的继电器吸合,压机开始运转,以为好了,谁知过了一分钟左右,啪的又跳了总漏保,那麻烦就大了,估计是压机本身漏电了,不打算修了,让它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1997年产的华凌柜机也在9月30日晚走完了它的一生,
故障是家里的总漏保突然跳了,查出来是空调漏 ...

压缩机坏了就没必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过节也不让休息的节奏呀!

拆螺丝五分钟,换电容两分钟,哈哈哈,都锈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NG小姐不是整了一个空调强制报废的提案吗?

那是个山炮哈哈哈哈

网友D:
一台空调用了16年还不换新的,是你想厂家倒闭吧

网友E:
之前我家空调压缩机不工作也是电容坏了,老的拆了发现里面电极引脚断了

网友F:
住在高楼层,空调外机在飘窗内,想换启动电容,自己搞不定,叫师傅上门,300元还不乐意来。

网友G:
空调市场饱和了空调厂商就没法赚钱了

网友:
住高层的我可不敢,往下看腿都发软,还爬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台空调用了16年还不换新的,是你想厂家倒闭吧

没报废就继续用吧,减少工业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家空调压缩机不工作也是电容坏了,老的拆了发现里面电极引脚断了 ...

。。。。。。铁的吧哈哈,不过铝也会断,这是个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住在高楼层,空调外机在飘窗内,想换启动电容,自己搞不定,叫师傅上门,300元还不乐意来。 ...

高空作业比较麻烦,不是熟人的话确实难搞,还好我这个在阳台,不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调市场饱和了空调厂商就没法赚钱了

缝缝补补又三年,厂商很绝望

网友E:
引用 楼主:
。。。。。。铁的吧哈哈,不过铝也会断,这是个短板

好多年忘了,好像是里面焊点开焊,应该是过热导致的,我还给焊上封好应付了两天等新电容到货,弄了一手电解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年忘了,好像是里面焊点开焊,应该是过热导致的,我还给焊上封好应付了两天等新电容到货,弄了一手电 ...

估计电解液的味道不好闻。。。。。。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多年忘了,好像是里面焊点开焊,应该是过热导致的,我还给焊上封好应付了两天等新电容到货,弄了一手电 ...

上个月我家一台服役近20年夏普空调不制冷,拆开发现电容坏了,零容量零阻值估计情况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空调的电容还是换个质量好的!~换一次不容易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