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M358充电转灯电路请教,哪个电阻能调整转灯电流大小

楼主(2021-10-04):
昨天拆了12伏锂电钻充电器把转灯电路给抄出来了,坛友们帮看看调哪个电阻能调整转灯电流大小,欢饮大家探讨谢谢!充电器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553

也不知道有没有抄错懂得坛友帮看看谢谢!
经坛友们鉴定是我抄错了现修改如下,这次仔细的用放大镜看了电路板(电路和元件太小不用放大镜看不清抄板真累人)

麻烦大伙看看还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我感觉是这个:

网友A:
没看到电路呢!
看PCBA,应该就是那个R7,0.22Ω的插件电阻

网友:
调整一下1002试试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图应该是抄错了,按照你画的电路图红灯绿灯会一直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图应该是抄错了,按照你画的电路图红灯绿灯会一直常亮

一会在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C:
请参考aacyxjz的贴子---
5款锂电钻充电器拆解对比-附lm358转灯手绘图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4049-1-1.html

2脚不应该直接接地呀。

网友:
楼主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aacyxjz的贴子---
5款锂电钻充电器拆解对比-附lm358转灯手绘图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 ...

我量了2脚和地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aacyxjz的贴子---
5款锂电钻充电器拆解对比-附lm358转灯手绘图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 ...

还真是有颗有一颗0.2欧的电阻在正面没注意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2脚和地是直通的

电流取样电阻,你不用毫欧表测出来就是直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量了2脚和地是直通的

2脚与地之间只有0.1欧大约,采样电阻。表一般很难测出来。

下边是作者原话,“Rs电阻0.2欧姆左右,负责电流采样,”

网友B:
更改20电阻的阻值,可以尝试变成40欧或者10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路呢!
看PCBA,应该就是那个R7,0.22Ω的插件电阻

用放大镜重新抄了一遍已更新图片

楼主:
用放大镜重新抄了一遍已更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改20电阻的阻值,可以尝试变成40欧或者10欧试试

用放大镜重新抄了一遍已更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脚与地之间只有0.1欧大约,采样电阻。表一般很难测出来。

仔细看了2脚是直接接地的,已更新修改图片加上采样电阻了帮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调整你图上的1132   20R0  0.2欧采样电阻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改变转灯电流:
要想转灯电流高一点(即电流比原来大一点就亮起,原来的数据约在电流小于0.11A左右时才转灯)则:减小 1132  或减小0.2欧 或增大 20R0  。
想转灯电流再小一点,比如想到0.05A才转,则上述电阻增减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2脚是直接接地的,已更新修改图片加上采样电阻了帮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

实际应该是19楼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2脚是直接接地的,已更新修改图片加上采样电阻了帮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

实际应该是19楼的样子
板子上对应的图看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