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桑乐太阳能控制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1-10-04):
    大家好:请问,谁知道这款桑乐太阳能控制表电源的5v和12v电压输出电流是多少? 谢谢

网友:
应该没多大电流吧,5V是传感器的,12V是电池阀的,自己也可以测一下

楼主:
你好,换了一个电源板,屏幕能点亮,也能进入自检,就是温度显示不对,按键失灵,可能是电流不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换了一个电源板,屏幕能点亮,也能进入自检,就是温度显示不对,按键失灵,可能是电流不符 ...

有没有可能温度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