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分享一个STARPOWER大功率IGBT模块的内部图150A1200V

楼主(2021-10-04):
这是一台37KW变频器上的功率模块,其中的一个引脚估计是邦定的不好,过流烧断了,但是整个全桥电路还是正常的。

六个150A耐压1200V的IGBT和六个续流二极管封装在一个铜板上面,功率密度很大。

这个是电路图,非本型号模块,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每次换模块之后都仔细的检查驱动波形,和停机时IGBT栅极的负压时候正常,然后再小心翼翼的带电机试机,只怕一声巨响,几百块钱打了水漂。

网友A:
为何使用透明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使用透明封装?

好像是一种导热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使用透明封装?

本来还有个塑料盖子,我扔掉了。这些透明的封装是果冻一样的东西,导热,抗氧化吧。

网友:
很难想像,里面细细的金属丝,却要承受十几A或者几十A的电流

网友(2021-11-12):
邦定的线那是金线或者银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