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最近疯狂制冷,不管温度了...

楼主(2021-10-04):
家里有一台空调,10年买的,到现在11岁了,之前坏过一次,2017年突然不制冷,就找售后,他说外机的主板坏了,就换了一块室外机的主板,恢复正常了,售价500元.
最近这台空调又出岔子了.只要我设置的温度28度以下,不论制冷/除湿模式,不管我设置多少度,他都能给我拼死制冷
我把温度调到28度,制冷模式. 他居然能够一直把室内温度降低,非常冷,第一次发现就是因为半夜我被冻醒了,起来一看温度计:21度
但我调到29度及以上,它就突然不工作了,但是房间湿度温度也疯狂上升,曾经我调到29度,半夜我热的满头大汗醒了.

本来不想管这个空调的,就把温度调节到28,再把窗户打开了,室内外平均下温度,费电就费电吧!
昨晚和老婆一起在高速开长途回家,堵了14个小时才到家,热啊,累啊,空调一开睡觉,忘记定时了,我把窗户打开一半通风后就躺下休息了,早上起来,我们喜提重感冒,现在都非常难受.

曾经我以为这是空调内机的那个温敏电阻坏了,找人换了个,他拆下来看了下,发现是10k的,换了个新的上去.然而并没什么用

唉!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网上也查不到,这个空调我是真的得修一下了....气死我也...

有懂行的坛友给点建议吗?

网友A:
有可能]是内机的继电器坏了,触点连在一起了。所以一直都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内机的继电器坏了,触点连在一起了。所以一直都在工作

但是为什么调节到29度的时候,就突然不工作了呢...这不太可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调节到29度的时候,就突然不工作了呢...这不太可能呀?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检测温控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检测温控部分问题

请问这种温度监测是在内机里面还是在外机里呀?

网友:
期待懂行的高手解答。

网友B:
可能是他换的通用板根本就没有温度调节功能。
我家的一台空调就是被维修人员换了通用板,打开也是高功率制冷,不管设定的温度多少,屏幕不显示温度,也控制不了温度。

网友C:
内机室温温控坏了吧,打开内机,应该在过滤网和蒸发器之间有一个温控电阻接到内机主板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他换的通用板根本就没有温度调节功能。
我家的一台空调就是被维修人员换了通用板,打开也是高功率制 ...

可是之前用的是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机室温温控坏了吧,打开内机,应该在过滤网和蒸发器之间有一个温控电阻接到内机主板上面的 ...

我贴子一楼说了,那个电阻换过,查了下没坏,但是还是换了个新的上去,依然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贴子一楼说了,那个电阻换过,查了下没坏,但是还是换了个新的上去,依然没用 ...

有可能温控阻值变了!或者看看外机有没有温控,有的外机也有一个温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外机有没有温控,有的外机也有一个温控的

好滴,谢谢恁,我去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滴,谢谢恁,我去看一下~~

也有可能内机室温温控阻值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贴子一楼说了,那个电阻换过,查了下没坏,但是还是换了个新的上去,依然没用 ...

第一换的件不一定是好的,再就是线路中别的件可能有问题,甚至你单片机某个引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内机室温温控阻值变了!

不太明白这个温控电阻,是那个室内机传感器吗? 还是说和这个温敏电阻一起工作的其他电路中的电阻.

网友D:
肯定是那个温度检测电阻有关的问题,
如果证实电阻本身没问题,
(那个新换的不一定就没问题)
那就是与它有关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E:
空调温度电阻采样电路应该有一路稳压电源经电阻串联到NTC上,NTC可能有电容并联。怀疑各组电源问题,还有采样电路问题。但是如果空调屏显温度和实际房间温度差别不大,说明温度采样电路又没有故障,,,这个可能只有排除法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那个温度检测电阻有关的问题,
如果证实电阻本身没问题,
(那个新换的不一定就没问题)

收到,我准备从这里作切入点开始维修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调温度电阻采样电路应该有一路稳压电源经电阻串联到NTC上,NTC可能有电容并联。怀疑各组电源问题,还有采 ...

谢谢大佬的指教~~

网友:
室温控制电阻阻值变了,你按照已经变的阻值买肯定是没效果的,所以最好先查一下你更换的那个温控电阻原来的阻值是多少,这样才好判断是温控的问题还是温控后面的控制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