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远程桌面到win7计算机,复制速度巨慢

楼主(2021-10-04):
如题,从一台win10计算机(A机)通过远程桌面到一台win7计算机(B机),复制win7计算机上的数据到win10计算机,速度巨慢,每秒最多1M左右。
同样的条件下,从win10计算机(A机)远程桌面到另一台win0计算机(C机),复制文件的速度基本能跑满网络带宽。
A、B、C三台计算机都取消了远程差分压缩功能,B机与C机处于同一局域网内。
何解?

网友:
可能是要你把7升到10:lol:

网友A:
MSTSC的RDP协议本来就不是一个给你传输文件的东西
需要传输文件可以通过映射网络磁盘来传输,
如果还不够,老老实实的用ftp或者smb之类的文件传输协议来

网友:
我两台WIN10电脑直接用同一个交换机,开磁盘共享还进不去呢,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TSC的RDP协议本来就不是一个给你传输文件的东西
需要传输文件可以通过映射网络磁盘来传输,
如果还不够, ...

不在同一局域网里的映射比较困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TSC的RDP协议本来就不是一个给你传输文件的东西
需要传输文件可以通过映射网络磁盘来传输,
如果还不够, ...

那为什么WIN10之间的文件传输这么快?

网友:
直接映射硬盘最省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WIN10之间的文件传输这么快?

1、先查网卡连接速率
2、windows  SMB 版本不同

网友:
用飞鸽传书传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