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用 U盘 替代 硬盘

楼主(2021-10-04):
台式机 (实验、测试用途):E6500 / 4G内存    固态硬盘(系统C盘)    缺少机械硬盘

本来想买一个机械硬盘(D、E盘):西数/希捷  500g  蓝盘/黑盘  7200转  SATA接口   , 70元
突然发现  Tao宝  :  铝色金属U盘    2T    USB3.0    ,   42~45元

1、可否用 U盘 替代 硬盘(D、E盘)?
2、U盘 和 机械,安装并运行各种软件/游戏,哪个速度快?差别大吗?实际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
2T的USB3.0 U盘45元?哪里有,链接呢?

网友:
你试试,U盘的损坏率就知道了吧。U盘设计就是短暂的使用。

网友:
2T    USB3.0    ,   42~45元,呵呵,如果你想要,30元给你搞个200T:titter:

网友:
二手的64/120G SSD,几十块钱,不用这么折腾吧?U盘做系统盘毕竟不合适,也有局限性。

网友:
2T 45元也有人敢买

网友:
成本透明!!!50元的也就64G。

网友:
楼主应该问,我买个u盘,拆下芯片,贴到ssd的板子上,能不能两百元做出个8T的吓死人?

网友:
劝你不要买
买回来存进去啥就消失啥
软件游戏啥的 直接装到C盘默认目录就好。
我用了十几年不会骗你。

网友:
2T    USB3.0    ,   42~45元
这个这个这个

网友:
U盘易丢数据,寿命无法与硬盘相提并论,速度慢。

网友:
2T其实是名字,就像超薄1万毫安充电宝,名字就叫1万毫安

网友:
没事多上上数码之家

网友:
现在几十块钱能买2T,想想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事。除非再过十年,产品的密度增加后,还是有那么个可能性

这个大可能是小容量U盘扩容的,长期读写,还是买个机械硬盘玩玩吧。

网友:
假的,扩容盘啊,亲
现在电脑配件成本很透明,差也不会差多少!你查查正常牌子的2T的U盘多少钱,再好好考虑一下,别被不可能的低价冲晕头脑了

网友:
2T U盘45元居然敢买??五百元我都不敢买,你想想固态同容量要多少钱了,这比机械还便宜怎么可能没问题

网友:
我以为穿越到了2050年

网友:
贵了吧!扩容的好几块钱就能买到了

网友:
用U盘做电脑硬盘的想法我有过,但想想速度没实际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