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脉拓电动螺丝刀这个按压开关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1-10-04):
今天闲得慌,把脉拓电动螺丝刀拆了研究下,装的时候没注意,把按压开关搞断了,求这个开关名字,马家目前不知道叫什么,不好搜。
中S3开关,本来有一截塑料件,现在断了

感谢大家,找到了搜行程开关找到一家卖的

网友:
四档贴片开关或八脚贴片开关

网友:
也不给个特写,看不清楚。

网友A:
原先的塑料件在什么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的塑料件在什么位置的?

原先的塑料件是指向电机方向,就是按压批头,电机后退达到触发作用,仿GO2

网友(2021-11-14):
拆下来里面咋样?这把好像价格还不便宜类,够买博世的价钱了

网友:
旧光驱 旧软驱 里面都有类似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