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铭纬自动化开关电源(intmw ND-50)

楼主(2021-10-04):
两个故障铭纬开关电源,老万家来的,福利价

接线端子座螺丝全部不见了,宽电压输入,12v和5v输出

一只铝壳变形

用钳子扳直

生产公司的信息标签

拆两颗螺丝开壳,一股浓浓的山寨风格,正面没有发现炸元件,芯片附近一只电阻及PCB有烧灼痕迹

背面情况还行

测量保险丝完好,万用表有问题,二极管挡短接表笔不归零!

整流桥KBP206测试正常

PWM芯片测试基本正常

开关管8N60正常

烧灼变色的电阻

烧灼的电阻一端连接+300v,一端连接3842第7脚,看来这个电阻是芯片启动电阻

uc3842脉宽集成电路图,启动电阻是120K

拆下启动电阻测量阻值54.6K,这阻值总感觉不对劲!既然启动电阻都烧变色了,那么与它相连的芯片供电电容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一并拆下了

35V 100UF电解电容用ESR表测试容量只有6UF左右了,ESR=0.15K,这颗电容直接被烧傻了

测量初级其他元件,基本正常

找出一个新的50V 100UF电解电容,一个新的150K电阻

焊接完成

修电源必备灯泡神器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了

测量输出电压5V

测量输出电压12V

装好外壳用电子负载测试5v

测试12v!这一只电源修复完成!

另一只标签上写着坏

情况和第一只一样,同样是换启动电阻和芯片供电电容就修复了!

两只启动电阻都是55K左右,但是色环看不清楚了

另一只电容容量只有4uf左右!感谢观看!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好帖子,分享维修过程好。

网友A:
此铭纬非彼明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铭纬非彼明纬啊!

很明显是山寨货色

网友B:
3842电源换掉电容就能修好80%

网友:
明纬  擦边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电源换掉电容就能修好80%

哈哈,经验丰富!

网友C:
这个是经验贴,学习了,另外能说下各元件测试好坏的过程及正确的参数吗?我是小白。

网友D:
敢问楼主的那个电子负载怎么制作的,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E:
明纬,铭纬第一个明纬用过,第二个还没见过,看用料还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纬,铭纬第一个明纬用过,第二个还没见过,看用料还过得去。

低端货,3842成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问楼主的那个电子负载怎么制作的,我也想做一个。

淘宝搜索 小林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经验贴,学习了,另外能说下各元件测试好坏的过程及正确的参数吗?我是小白。
...

建议你找本书看看,比如电子电路基础之类的,网上一大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低端货,3842成熟方案

明纬的也有3842的,494的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纬的也有3842的,494的多点。

明纬电源做工很好,用料猛,各种细节做的也很好,反观国产山货电源就做的差强人意,各种偷工减料,能省则省,导致寿命短!

楼主:
感谢阿睦版主和各位大佬的打赏!

网友F: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欢迎围观,一起折腾,互相学习

网友:
正品的接线端子是黄铜镀镍的

网友:
制造商 生产商  有啥区别?都是村里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