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氙气大灯

楼主(2021-10-04):
不知道有没有用,感觉元件有点少

网友A:
第一次见到没有灌胶的安定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没有灌胶的安定器

本来有的,我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没有灌胶的安定器

这明显是扣胶了

网友B:
3525升压,软胶的好扣,环氧树脂就无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25升压,软胶的好扣,环氧树脂就无法

环氧的用风枪加热到烫手 用镊子一点点的挑掉   一边加热一边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没有灌胶的安定器

仔细看有胶的,抠掉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有胶的,抠掉了而已

扳,老眼昏花

网友:
兄台谦虚了,虽然有胶,这个做工感觉也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