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连接2.4g wifi速度很快的路由器吗

楼主(2021-10-04):
请问家里的宽带是联通200m的买了千兆的网线和小米4路由器,光猫也是千兆的,连接2.4g的wifi站到路由器跟前测速最高7m多,连接5g的wifi测速为30多m。请问有没有连接2.4g网速也很快的路由器啊,5g的距离实在太短了,在二楼根本搜索不到信号

网友:
2.4好像最高也就11左右,这价位功率或者硬件被限制,没多大提升的,不如多加个ap,只用5g多好。

网友A:
2.4G,在怎么快也快不过5G滴。

不如想办法拉线或者在二楼增强新号。
论坛很多大神做过网络规划,满屋子强信号。

我是最简单的,买两个小米3的路由器,拉一条网线到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在怎么快也快不过5G滴。

不如想办法拉线或者在二楼增强新号。

不会呀

网友B:
弄个企业级的ap速度肯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企业级的ap速度肯定快

企业级的AP是啥

网友:
路由器再快,你的手机双天线能有多快

网友:
加个AP就是王道

网友C:
一群不懂装懂的回复瞎说。
有2.4G快的路由器,而且很多。你这个米4也算比较快的。
你连2.4G速度只有7MB左右是因为你手机不行,中低端机吧?我手上的红米也是这样。手机只有1T1R(可以理解为只有1根wifi天线),而且2.4G只支持20Mhz频宽,连2.4G只有72M(256QAM下86M),测速最大56Mbps(64Mbps),也就是7MB(8MB)。
换个2000左右的手机一般都支持2T2R(相当于双天线)40Mhz频宽,连接速度能到300M,测速能到200M左右,也就是25MB。如果路由器支持256QAM,连接速度400M,测速250M左右,也就是30MB左右。你现在的米4路由器2.4G就能到这个速度,但是你手机不行所以只有现在这点速度。

所以想wifi速度快还是要换手机。如果不想换手机就多买几只路由器做5G覆盖,建议楼主直接买TP的易展版,小米直接卖二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群不懂装懂的回复瞎说。
有2.4G快的路由器,而且很多。你这个米4也算比较快的。
你连2.4G速度只有7MB左右 ...

大哥你回复的非常专业非常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群不懂装懂的回复瞎说。
有2.4G快的路由器,而且很多。你这个米4也算比较快的。
你连2.4G速度只有7MB左右 ...

大哥回答的非常专业

网友:
还有就是环境 如果周围2.4g信号很多的话干扰就多了

网友:
我用光猫的wifi,这时候坐光猫附近,连接速度156M,2.4G测速125Mbps,15MB/s出头,楼主还是多装一个路由器的,多个路由器需要支持mesh

网友D:
2.4G的峰值下载速度大概也就12MB左右,已经是2.4G带宽的极限了,这是技术所限制的,无法改变,就像你在市区街道就算所有路口全是绿灯一辆车都没有的情况下你也只能跑60码的限速以下,否则就是超速!!想要距离和峰值速度都上去就只能用5G的Mesh,其实就是类似加ap一样的道理!支持wifi6的路由器和手机基本上都能跑出你宽带的极限速度(我是300M带宽,大概测出350M的速度大概)!!我现在用的是小米AX3600+红米AX6组无线Mesh,5G覆盖范围比单独用AX3600的2.4G覆盖范围要大,用5G测速的话速率自然就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群不懂装懂的回复瞎说。
有2.4G快的路由器,而且很多。你这个米4也算比较快的。
你连2.4G速度只有7MB左右 ...

他那个小米路由器基本上闲鱼卖不出价钱!楼主可以换TP XDR3010 3040 3060这些支持wifi6的设备,易展版也挺方便!我的手机是两千五的的K40顶配版,支持wifi6,也是2T2R,但是我家的300M带宽用小米AX3600的2.4G只能跑出108Mbps,除以八也是就12MB的样子,哪来的能跑出30MB下载速度??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那个小米路由器基本上闲鱼卖不出价钱!楼主可以换TP XDR3010 3040 3060这些支持wifi6的设备,易展版也 ...

你的手机跑不出来不代表别人跑不出来啊。最近几天刚好家里弄wifi覆盖,我老婆今年618刚1979买的realmeGTneo的2.4G跑出250Mbps左右的速度,你自己换算下是不是30MB?????这个解释够满意吗?

路由器是30块钱买的诺基亚贝尔A-040W-Q,只支持wifi5的N手垃圾,2.4G 2T2R支持256QAM,连接速度显示400M。宽带是移动300M,电脑有线测速400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手机跑不出来不代表别人跑不出来啊。最近几天刚好家里弄wifi覆盖,我老婆今年618刚1979买的realmeGTn ...

你是大神,我等小白献丑了!!我们都去买GT neo和诺基亚路由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4G的峰值下载速度大概也就12MB左右,已经是2.4G带宽的极限了,这是技术所限制的,无法改变,就像你在市区 ...

你说的极限随便就可以破了,我的有15M,手机是多年前的华为mate10Pro

网友:
换华为的Q2S路由器,一拖一或者一拖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极限随便就可以破了,我的有15M,手机是多年前的华为mate10Pro

你说的我也信,你能突破16楼说的的30M吗?反正我是破不了了,16楼说的30M我也信了,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说的你们就当是一个小白说的假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