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岳父买的海尔电视一年就坏了,电视花屏

楼主(2021-10-04):
电视去年2020年9月28日买的,刚刚一年就坏了,是买起来给岳父家的,现在多少有点尴尬,电视花屏,怎么处理。

网友A:
问下屏保修期,在保还是找售后,过保自己先看看屏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屏保修期,在保还是找售后,过保自己先看看屏排线。

刚刚过保修几天,还是找个售后,明天看看售后怎么说。

网友:
我给我妈买的海尔也是,用了两年多就不出画面了,有声音,估计灯管挂逼了

网友B:
那么多品牌不选为什么选择海尔??海尔电视质量真的,,不过售后相对比较好。如果是今年的10月1号买的建议退货,消保法规定7天可以退货的前提包装箱等都在。

网友:
屏幕3年保修的,打海尔售后服务,

网友C:
保修期内直接让售后处理就是了,千万别自己瞎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品牌不选为什么选择海尔??海尔电视质量真的,,不过售后相对比较好。如果是今年的10月1号买的建议 ...

去年10月1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品牌不选为什么选择海尔??海尔电视质量真的,,不过售后相对比较好。如果是今年的10月1号买的建议 ...

海尔还可以,只是买的是低端机,只能看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修期内直接让售后处理就是了,千万别自己瞎拆修

售后了,在农村,不知道售后下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品牌不选为什么选择海尔??海尔电视质量真的,,不过售后相对比较好。如果是今年的10月1号买的建议 ...

长虹也不行,过保就坏,垃圾。

网友:
刚刚过保修几天就坏,这设计师牛X:lol:

网友:
19年给丈母娘买了个50寸,前几天卡在系统启动画面,还好多买了三年全保,直接联系客服上门

网友D:
屏幕是三年保修。朋友给了海尔背光坏了直接客服报修。这客服也够厉害直接报上我所在地址让我确认,真没想到海尔客服都有定位来电位置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是三年保修。朋友给了海尔背光坏了直接客服报修。这客服也够厉害直接报上我所在地址让我确认,真没想到 ...

难道不是安装地址吗?售后服务都登记了的
非公权机构未经授权没有定位权限

网友:
电视买海尔总感觉怪怪

网友:
一般都有送货地址,,,厂家一查就知道

网友:
以前帮姐姐家买过一台,没10天屏幕就坏了,幸好给退了已过7天!还是创维可靠些

网友:
根据我多年在网上观看海尔工程师~"大路"维修海尔电视的经验,这故障应该先查逻辑板的VGH、VGL……等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