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很心疼我的L15录像机,洗板水对塑料有腐蚀

楼主(2021-10-04):
很心疼我的L15录像机,我的L15录像机工作不正常了,故障是时好时坏,状态紊乱,上网查看说
清洗状态开关好使,说干就干。

就是他
管修理电脑的要的洗版水在线洗,之后试机那叫一个爽,工作正常。
一天以后悲剧了,录像机罢工了。
只好拆下状态开关一看傻X了,黑色的塑料腐蚀了,白色的还行。洗板水对塑料有腐蚀,大家注意了。

网友:
用酒精就可以,这下要换了。

楼主:
刚才用酒精洗了,明显黑色底盘薄了一层,看看明天上机子上好使不

楼主:
拿下状态开关时手上沾的都是黏糊糊黑色的东西

网友:
洗板水是强溶剂,最好不要用。纯酒精就可以。

网友:
明明是洗“板”水,不是洗塑料水。

网友A:
洗板水里面含三氯乙烯和酮类,这类溶剂对光学硅胶、聚氯乙烯、橡胶件和abs结构件有强溶胀作用。
而酒精会和松香酸反应形成难溶于酒精的松香酸酯类,用酒精洗过的板子会有白斑粉末就是这东西。
想洗的干净可以找乙酸乙酯(涂改液稀释剂)或异丙醇(IPA光学清洗剂),这2种东西与松香不反应,对松香等残渣溶解性很好,对大多数塑料硅胶橡胶安全,毒性极微,挥发快,且不受管制,唯二缺点是易燃,比酒精贵

网友:
相似相溶原理,最好还是用清水

网友B:
“管修理电脑的要的洗版水在线洗”——“在线洗”?能在线吃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里面含三氯乙烯和酮类,这类溶剂对光学硅胶、聚氯乙烯、橡胶件和abs结构件有强溶胀作用。
而酒精会和 ...

谢谢,收藏了。话说酒精也不贵啊

网友:
清水就最好了,其余都不敢用。偶尔用下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修理电脑的要的洗版水在线洗”——“在线洗”?能在线吃饭吗?

兄台,在线洗就是拿个针管放个针头抽出液体边冲洗边转动齿轮

楼主:
坛友,哪位有L15录像机出一台,或者L15的状态开关出也行,价钱好说

网友:
我有三星录像机,朋友送来的时候就没有遥控器,你要吗

网友:
洗板水含有苯对塑料有腐蚀

网友:
只能买松下旧机拆件吧,或者把开关拆开仔细清理,甚至还要适当改造,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曾经我也被洗板水腐蚀过塑料,后来这方面使用就很注意了

网友:
直接用电子清洗剂就是了

网友C:
录像机有啥好心疼的,飞利浦蓝光机坏了都是直接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有啥好心疼的,飞利浦蓝光机坏了都是直接扔掉了。

有好些过去值得纪念的录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