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量产成功后不识别

楼主(2021-10-04):
SM3280量产成功后重新拔插后不识别,按照大佬的方法灯负极接地也没反应,只看到灯一闪一闪不识别,什么反应都没有,把颗粒全拆下来了还是一样,大佬还有啥方法吗?

网友A:
量产完拆掉颗粒都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完拆掉颗粒都不认?

是的,都不认,连咚一下声音都没有,很奇怪

网友B:
又有一个人掉进了3281bb 3280bb的坑里了,这两个玩意就是来坑人的,无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都不认,连咚一下声音都没有,很奇怪

你把板子吹坏了吧,先看看几个供电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有一个人掉进了3281bb 3280bb的坑里了,这两个玩意就是来坑人的,无解!

晕,都量产成功了,拔插一下U盘就不识别了,不管怎样短接都不识别,插上去没有咚一声,只看到指示灯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板子吹坏了吧,先看看几个供电正不正常

应该不是吹坏,都量产成功了,拔插一下U盘就不识别了,不管2.0 3.0都没反应,量一下电压都有

楼主:
弄了几个小时,准备放弃了,看来无解了,莫名其妙变砖了,刚开始就报废了,可惜了板子,又贵,哎

楼主:
刚刚全面补焊,主控,电感,电阻 ,电容都补焊一遍结果都一样,放弃了,无解

网友C:
重启电脑,或者换电脑了吗?看你是在笔记本量产,是不是插3.0口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电脑,或者换电脑了吗?看你是在笔记本量产,是不是插3.0口量产的?

刚刚换了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机都一样不识别,对的,是在笔记本3.0接口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电脑,或者换电脑了吗?看你是在笔记本量产,是不是插3.0口量产的?

第一次量产成功后3.0不识别,2.0正常识别,跑圈也正常,第二次量产按照这个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7004-1-1.html降频后量产成功拔插后就不识别了,短接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换了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机都一样不识别,对的,是在笔记本3.0接口量产的 ...

一般插3.0量产容易出问题,短接也不识别主控,重启电脑就正常了。

网友C:
插主板后面的2.0口试试。万用表量一下板子1.2v 1.8v电压正常吗?之前贴的什么颗粒?

r63移到r25试试,反正坏了,试试看搞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主板后面的2.0口试试。万用表量一下板子1.2v 1.8v电压正常吗?之前贴的什么颗粒?

r63移到r25试试,反正 ...

插了2.0也是一样不识别,测量电压都正常,拆之前双贴海士力TLC颗粒,好的,我再试试,谢谢啦

网友D:
这个接口我也想整一个在哪里买的

网友B:
不是都说了吗,bb系列都是垃圾,完全无解,建兴原厂的3280bb都掉盘,还在那儿浪费时间,群里面多少人被坑了,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口我也想整一个在哪里买的

X宝上都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都说了吗,bb系列都是垃圾,完全无解,建兴原厂的3280bb都掉盘,还在那儿浪费时间,群里面多少人被坑了 ...

哎,现在知道了,莫名其妙就变砖了,不管怎样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