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买新房了,哪位大神给个监控设备的方案?

楼主(2021-10-04):
新买了房,想要在前后花园、和主入户门那儿装监控,视频希望能云存储。前花园是个7.5米X4.5米的长方形,门在长边上;后花园是个长约11.5X2.8米的长方形,门也在长边。主入户门的玄关大约是1.84米X2.3米大小。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3个监控头够不够用,还需要什么别的设备,希望哪位大神能给个详细点的配置方案,拜托拜托。

之前发帖时犯懒没上图,这里把一样户型图补上。圆圈是我初步想的要装监控头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因为门上自带着个可视屏幕,所以没想着装猫眼。

户型图

户型图

网友:
监控用一个8口海康POE交换机,无线AP用一个8口睿婕POE交换机,根据实际需要覆盖的地方,适当选择AP数量,主路由用一台5口铁壳的华3路由器,所有的摄像机和录像机接海康交换机,录像机一个口接主路由器,睿婕的交换机接主路由器,主路由器再接光猫,做好IP地址的划分,两个系统保证不在一个网段里,很简单的组网方式,也是最可靠稳妥,一个系统出问题不会影响到另一个系统。

网友A:
图片都发几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发几张.......

怕泄密啊!

网友:
海康威视萤石云,C3HC带128G卡,WIFI上网,入户门也可以用萤石云电子猫眼

网友:
建议买海康8口带POE供电的监控机

网友B:
前花园是个7.5米X4.5米的长方形,C3HC带128G卡,镜头2.8mm;
后花园是个长约11.5X2.8米的长方形,C3HC带128G卡,镜头4mm;
主入户门的玄关大约是1.84米X2.3米大小,DP2S电子猫眼带128G卡。

网友:
最好买萤石云流量,手机装APP,全世界可以监控家中情况。

网友C:
直接萤石云全家桶就行,但是最好用有线网络连接起来。wifi的问题比较多。或者用海康的录像机搭配萤石的摄像头。室外的话买TP-LINK的小球机添加进海康的录像机里也可以远程调用。
TP的球机190一个。
录像机买最便宜的海康威视4路的。160一台。
弄个千兆交换机。装个2t的监控盘。足够了。

网友D:
前后花园4个枪机摄像头,或者半球也可以.入户一个摄像头,具体数量自己掌控!然后用6类网线直接拉到弱点箱,安装一台16口POE交换机,按照房间数量安装无线AP 86面板或者无线AP.再加一台硬盘录像机.带无线AC管理功能的路由器.这样网络和监控全部搞定了!简单使用,稳定!一般使用锐捷的就比较实惠了!

网友E:
最好是有现场实际环境的平面图,以及装修效果图,越详细越好,初步方案可以参考,一台海康支持萤石云及POE端口的硬盘录像机,录像机放在弱电箱,或者弱电箱附近,确保家里主路由器到录像机之间有一根质量好的六类网线连接,外加N台星光枪机或者半球,具体选择哪一种,需要根据你的装修情况来定,具体需要N台设备,需要根据现场的环境来确定,线路最好选择质量好的6类网线,方便日后的升级或更换设备,线路敷设最好是在装修走水电时同步进行,如装修后期再安装的话,会产生不必要的墙体打眼,钉PVC线管/线槽一类的工作,也不美观,尽量不要选择无线连接的摄像机,后期维护会非常麻烦,同时信号的传输也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花园是个7.5米X4.5米的长方形,C3HC带128G卡,镜头2.8mm;
后花园是个长约11.5X2.8米的长方形,C3HC带128 ...

门上自带了个屏幕附件,应该可以代替猫眼吧。老婆说在家里玄关顶上再装一个监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萤石云全家桶就行,但是最好用有线网络连接起来。wifi的问题比较多。或者用海康的录像机搭配萤石的摄像 ...

家里准备要买无线路由器加几个AP的,就是不知道监控的交换机要单独再设一个吗?还是可以和家里上网用同一个路由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后花园4个枪机摄像头,或者半球也可以.入户一个摄像头,具体数量自己掌控!然后用6类网线直接拉到弱点箱,安 ...

枪机和球机不知道该选什么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有现场实际环境的平面图,以及装修效果图,越详细越好,初步方案可以参考,一台海康支持萤石云及POE ...

谢谢,说得很详细。现在附上平面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上自带了个屏幕附件,应该可以代替猫眼吧。老婆说在家里玄关顶上再装一个监控头。 ...

先上淘宝看看海康威视DP2S电子猫眼功能再说,强烈推荐。家里环境不介意安装枪机、球机,和环境太不协调,现在装修基本全屋覆盖WIFI,上云存储是趋势,能满足功能要求情况下,越小巧越隐蔽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准备要买无线路由器加几个AP的,就是不知道监控的交换机要单独再设一个吗?还是可以和家里上网用同一 ...

不需要再单独设立,和手机、电脑等共用就好。

网友:
我推荐的是海康威视萤石云全家桶,C3HC萤石云摄像机和DP2S电子猫眼,不需要通网线,只要有电有无线网就行,安装操作使用简单可靠。

网友:
我用我十五年专业千万级别的大型弱电工程施工经验告诉你,如果需要吧前后两个花园360度无死角覆盖的话,在前后两个花园各安装两个海康星光级POE枪机,均呈对角线安装的方式,在门厅玄关的位置安装一台海康星光级POE吸顶式小半球,全部用六类网线连接至你的弱电箱(图上未看到弱电箱的位置)在弱电箱安装一台双网口的萤石云海康8路POE硬盘录像机(或者一台萤石云8路硬盘录像机和一台8路海康千兆POE交换机)录像机内安装一块4T西数监控紫盘硬盘或者希捷监控盘,从硬盘录像机的另一个网口用六类线连接到你的主路由器上就可以了,这样组网最简单,最可靠,最好施工质量和防水,保证硬件没有问题,包你用5年8年妥妥的;另,建议你把你的无线覆盖也是从主路由器另外分出来一根六类网线交换机连接下一级的AP,在二级网络里面不要把AP和监控混在一起组网,切记,不然你会后悔的,哭都没地方哭

网友:
家里有矿?

还要监控,浪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