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正激开关电源改全桥整流输出能升压吗

楼主(2021-10-04):
手头有只uc3843n驱动的单端正激开关电源 s-100-5。输出5v 20a,想改一下电压可调。

结构还是很简单的,uc3843+cnx82a光耦+tl431。
变压器次级用了s30sc4m共阳肖特基管整流,此处是否已经算是算全波整流了。

pcb预留有共阴肖特基管的位置,但是看背后的pbc应该要割开并飞线才能改成全桥整流。似乎这样改对电压提升也没什么作用吧。
不想绕变压器,调整占空比应该能提升到10几v样子。不清楚此处改动全桥整流对提升电压是否有用。

网友:
单端无论正激还是反激,改成全桥整流对提高输出电压作用都不大。如果推挽结构的,输出电压理论上提高一倍。本人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A:
看看变压器的N2是否3线并联分别对应三个脚?
如果是可以由并联改串联,做15V输出,然后肖特基,电容相应提高耐压,加大反馈取样电阻。当然要记得电感也要三并变三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变压器的N2是否3线并联分别对应三个脚?
如果是可以由并联改串联,做15V输出,然后肖特基,电容相应提 ...

这工作量也蛮大了,割开两头应该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B:
如果是单端式的开关电源,次级输出的线圈一般不会是有中间抽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工作量也蛮大了,割开两头应该就能试出来了

工作量不大,简单啊。变压器脚应该就能看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变压器的N2是否3线并联分别对应三个脚?
如果是可以由并联改串联,做15V输出,然后肖特基,电容相应提 ...

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端式的开关电源,次级输出的线圈一般不会是有中间抽头的。

我犯傻了,没想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犯傻了,没想明白

单端拓扑式开关电源,输出端只有半周有输出,要中间抽头还有意义吗?

网友:
占空比不变,提高输出电压不就要增加绕组么,另外相应变更滤波电感和电容值,好像都是平方的关系,电压升为2倍,电感变为4倍,电容变为1/4.请楼下大师解惑。

网友:
正激没法使用半波改全波的理论提升电压。

网友:
正激要续流二极管,桥式整流哪不是没有续流了吗?

网友:
看来研究这个的人很少。

网友:
该电路只是半波整流。正半周时通过D1经L、C充能,负半周时L、C的电能经D2向负载UL释放。

网友:
正激电路大幅提高输出电压的问题,网上都没人讨论 。也少见改装案例。

楼主:
@邓穿石 邓大师,变压器已经拆下了,请教这个次级的串联是否可行?我用4位表测了一下次级的6各脚,几乎都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邓穿石 邓大师,变压器已经拆下了,请教这个次级的串联是否可行?我用4位表测了一下次级的6各脚,几乎都通 ...

详细点说
1\2\3互相通不通
一般来说是1、4通,2、5通,3、6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点说
1\2\3互相通不通
一般来说是1、4通,2、5通,3、6通

123456彼此都通,区别在,123 /456,两组引脚之间电感量0.03mh,而123 这一组 到 456这组电感量0.08mh

楼主:
引用 楼主:
123456彼此都通,区别在,123 /456,两组引脚之间电感量0.03mh,而123 这一组 到 456这组电感量0.08mh ...

我按 24脚 35脚连接,换35v 电容,同时电感3并改三串。接灯泡试了一下,无输出,应该保护了

楼主:
拆开了看了,次级绕组挺奇葩的,1脚有几根走到了5脚,2脚有几根走到4脚。难怪都是通的,干脆重新绕线圈算了。现在似乎是绕3圈还是三圈半,最多能绕几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