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显示缺划的定时宝B14M及为Q&Q MCS4-301手表改反显

楼主(2021-10-04):
一、拆修显示缺划的定时宝B14M:

这是自动投喂器上配的定时器,可以设置到秒的,控制时间来启动电源让投喂器定时定量投喂。
用了半年多,现在十位的分显示不全,0和3傻傻分不清楚:

联系了卖家后,同意返修,但是得把定时器寄回去,那我不是没得用了?
于是跟售后商量一下能不能给我寄个配件过来,我可以付邮费,结果几天后就收到了快递!(没问我收费),拆开看是2片液晶显示屏。
左边是原来的,右边是寄过来的,看来确实不是同一批的,颜色都不一样:

拆机,更换显示屏:

显示正常了:

设定投喂时间1:

设定投喂时间2:

正常运行时:

next

楼主:
二、Q&Q MCS4-301改反显

看着换下的定时宝的显示屏,考虑可以废物利用,把手头的Q&Q MCS4-301改个反显玩玩。

首先,把显示屏的上偏振片撕下,然后旋转90°就变成反显了,除非你的显示屏是正方形的,否则必须要用更大的偏振片来更改:

把MCS4-301的液晶屏拆下,可以看出比B14M的显示屏小很多,这样就可以利用B14的偏振片来改反显了:

这是拆下显示屏的MCS4-301,竟然有2个牛屎:

把MCS4-301的偏振片撕掉,贴上B14M的偏振片,贴前先旋转一圈看看,找个最黑的角度就对了:

然后就是裁剪合适的大小:

装回手表上,看看效果:

看不出来是吧?那来个对比:

最后来个彩蛋:发现在背景光下反显很漂亮!

祝各位国庆节快乐!

网友A:
反显优势是什么啊,和正显比

网友B:
插座表头主控电感开关降压供电不错,比阻容稳定。楼主手表应该可以设计成双电池独立供电,万一数显或指针没电能凑合用一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表头主控电感开关降压供电不错,比阻容稳定。楼主手表应该可以设计成双电池独立供电,万一数显或指针没 ...

无需凑合,ML2016+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显优势是什么啊,和正显比

不一样的风格,就像用毛笔在白纸上写黑色的字和用墨拓印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表头主控电感开关降压供电不错,比阻容稳定。楼主手表应该可以设计成双电池独立供电,万一数显或指针没 ...

光动能表只要不在黑暗的地方都能给电池充电,ML2016正常可以运行一年,如果经常能晒到太阳,使用10年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指针是跟随数字时钟一起的,不能单独运行的。

网友C:
楼主太会玩了

网友D:
有在背景光下正显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会玩了

一般会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在背景光下正显的照片吗?

有的。

网友E:
这种屏幕导电橡胶,恨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屏幕导电橡胶,恨死了

导电橡胶的比斑马纸的好多了吧?

网友:
我有个正泰的时空开关也是液晶屏缺半个字,在TAO宝上找不到液晶屏卖的

网友F:
手表背光改成红色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表背光改成红色更漂亮

不喜欢红色,太骚了,不符合我的气质。

网友(2023-01-27):
做个设置复杂

网友:
终于记起密码,回来给宝石哥加把油

网友(2025-02-20):
我捡了一个,屏幕不显示,卸掉继电器上面那个绿色的不知道是电池还是电容,反正就好了,就是断电以后设置不记忆。感觉有个充电电路,不知道怎么接,那个绿色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