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几年前买的深圳白光SBK936B

楼主(2021-10-04):
大家看怎么样当时80元买的

楼主:
刚才测了下冷机开机最高110瓦设定350℃从开机到350℃需要24秒这个速度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测了下冷机开机最高110瓦设定350℃从开机到350℃需要24秒这个速度正常吗 ...

很正常呀,能正常使用,就没有问题。无非多等几秒。

网友A:
以前的是双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是双IC?

看着好像是双ic

网友B:
60瓦功率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瓦功率有点小

貌似这种的都是60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瓦功率有点小

60w不小了 ,内热式的 一二十w就可以很好的做一般焊接了 。外热式的三四十瓦也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0w不小了 ,内热式的 一二十w就可以很好的做一般焊接了 。外热式的三四十瓦也就可以了。 ...

那当然,小是相对焊台来说的,大家用焊台无非就是追求发热快,回温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当然,小是相对焊台来说的,大家用焊台无非就是追求发热快,回温快

速热恒温 算是一档的话  无视热容的学习型PID温控 算是先进半档了吧   。

网友D:
你都买了几年了,怎么样你自己应该最清楚啊
如果你一定要答案,这就是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都买了几年了,怎么样你自己应该最清楚啊
如果你一定要答案,这就是垃圾。 ...

焊台类烙铁头出货量最大的还是900M 系列  无论是某宝 还是线下的焊接工具类公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台类烙铁头出货量最大的还是900M 系列  无论是某宝 还是线下的焊接工具类公司。 ...

我说的是垃圾山寨的深圳白光,你和我谈出货量。这理解能力也是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垃圾山寨的深圳白光,你和我谈出货量。这理解能力也是无敌了。 ...

深圳白光其实焊台功率都还挺足的,不像大牌后期和杂牌功率都砍到40w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垃圾山寨的深圳白光,你和我谈出货量。这理解能力也是无敌了。 ...

原装的早多少年就停产了 ,什么叫垃圾山寨  。

网友E:
这个不是深圳白光而是山载白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深圳白光而是山载白光吧

深圳白光就是这样子 ,足瓦 不虚标  可以了。 正规厂家出的正规品 。

网友:
深圳白光的东西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