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用完电后就充不进电了怎么办

楼主(2021-10-04):
每次买手机都会送个充电宝现在有两个都是给手机充电放完电后就一直冲不进电,给充电宝充电时电量显示在第一格闪烁,请问有什么办法吗?其中一个新的才用了一个多月电池应该没有这么快坏吧!

网友A:
应该是劣质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劣质电池吧!

还没有拆开看相信不会用太好的电池,我看网上有些大品牌电池一节就要几十元。

网友B:
先拆了,上照片。

网友C:
充电宝和线中间插个U表,看电流和电压是不是偏低就知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了,上照片。

没有螺丝不好拆,现在那个新的充电宝倒是充上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和线中间插个U表,看电流和电压是不是偏低就知道问题。

现在那个新的充电宝倒是充上电了,我只有数字万用表是不是充电宝只用了usb的正负两根线。

网友(2021-11-08):
前两个星期 捡了个罗马仕 用灭蚊灯两天没电了 再充充不进去 拆开看了是聚合物的电压只有3.2  直接用4.2充电板充 充到3.5以上 就换充电器正常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