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大家,台式机硬盘是不是需要同时提供12V和5V两个电压?

楼主(2021-10-04):
很就不玩台式机了,忘了台式机硬盘是不是同时需要12V和5V两个电源?
从朋友那拿到一只台式机硬盘,2T,他也不记得是好的还是坏的,估计也是好久没用了。
我拿回来,只提供12V电压,感觉硬盘没转,身边还没有合适的5V电压,明天找一个试试。

网友A:
台式机机械盘伺服电机应该是12V的磁头可能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机械盘伺服电机应该是12V的磁头可能是5V的。

看来还是需要5V,我感觉硬盘没转,基本没有震动。

网友B:
你用什么驱动的   硬盘盒只需要12电源 2a的   装机  4p  5v 12v都有  不能用那就是挂了  拆了看板子 有没有烧毁痕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驱动的   硬盘盒只需要12电源 2a的   装机  4p  5v 12v都有  不能用那就是挂了  拆了看板子 有没有 ...

我用一个小主机测试的,小主机和硬盘一共由一个电源带动,好像是12V 2A?难道是电流不够???

网友:
看了下日历,我还以为现在是1988年

网友C:
本贴的问题是瞎编的。
想试硬盘好坏,要么上电脑,要么用硬盘盒,都有12V,5V电源。
笔记本硬盘盒只有5V,无12V,
不专门改造电源,台式机硬盘只接12V电压,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贴的问题是瞎编的。
想试硬盘好坏,要么上电脑,要么用硬盘盒,都有12V,5V电源。
笔记本硬盘盒只有5V, ...

看5楼,实在不行就回去读个小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贴的问题是瞎编的。
想试硬盘好坏,要么上电脑,要么用硬盘盒,都有12V,5V电源。
笔记本硬盘盒只有5V, ...

看看论坛GI945 DI945 FI945之类的小主机,12V和5V电压都要单独接线,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不懂并不表示不存在。

网友C:
GI945、DI945小主机,主板只提供5V电源供笔记本硬盘和固态盘,无12V,不能直接上3.5寸台式机硬盘,这点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I945、DI945小主机,主板只提供5V电源供笔记本硬盘和固态盘,无12V,不能直接上3.5寸台式机硬盘,这点先了 ...

gi945用的就是DC12V供电,这不就有12V了吗?怎么可能没有12V?
直接从DC插口引出12V不就可以了?再说了,这个主板5V供电也要引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