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解除GPF封印

楼主(2021-10-04):
卸载掉颗粒捕捉器,开起来爽快跟脚多了,油耗也能降低
不爽的地方:故障灯会点亮,还好不影响开

补充:还是要关注一下排气三元状态,当量比这些,不要出什么状况,启停也是很正常

网友:
这玩意老值钱了

网友A:
据说这样好像会影响三元催化器的寿命

网友B:
嫌故障灯亮,顺便也剪掉

网友C:
这个是你自己的车还是你转帖的?我也是同款车,也想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样好像会影响三元催化器的寿命

当然影响三元寿命了,排气通畅了三元温度降低,更长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嫌故障灯亮,顺便也剪掉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还是你说的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你自己的车还是你转帖的?我也是同款车,也想拆

是我的车,再观望一段时间先吧,还不知道电脑会不会后面抽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还是你说的彻底

剪也要拆开,直接贴个黑胶纸盖住快速简单。到想看时,可以揭开看看

网友D:
别克?英朗还是凯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克?英朗还是凯越?

英朗1.3的三缸玩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英朗1.3的三缸玩意

好吧,其实也就是老凯越拉个皮换个名
三缸省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其实也就是老凯越拉个皮换个名
三缸省油不?

不省,一般开接近9升多百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省,一般开接近9升多百公里

看来是小马拉大车呀。车重也没比老凯越轻多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的车,再观望一段时间先吧,还不知道电脑会不会后面抽风

非常感兴趣,期待后续进一步测试:1,油耗变化;2,百公里加速;3,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如果效果不错,后续可以研究如何屏蔽压差传感器

网友:
看起来你这个颗粒捕集器也缩水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985-1-1.html

网友:
故障灯亮可以屏蔽,这个都是小问题

网友:
我的也拆掉了。 不过我换了300钼改装头段。

网友:
研究一下后面的传感器,看看是什么原理,如果是电阻阻值之类的或者电压变化之类的,可以模拟骗过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