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拆有收获,海尔XQG70滚筒洗衣机E8故障代码简单维修

楼主(2021-10-04):
用了多年的Haier XQG70滚筒洗衣机前两年开始偶尔出现E8故障告警,自己暂停了几秒或几十秒后会继续正常运行,只是报警声音比较烦人。但是人年纪大了懒癌症就来了,就这么将就着用,因为过了保修期,让售后来费用也要几百块。今年开始越来越频繁,每次洗衣服都必暂停告警,有时干脆停了不洗。看来不动手解决是不行了。

洗衣机外观,用的是变频电机,1级能效

顶部有代码解释,显示Err8故障是超过报警水位,一般此故障都是跟水位传感器有关系

这台洗衣机是第一次拆,先把后盖打开看看

水位传感器一般在顶部的位置,所以需要拆掉盖板,先把后部的两枚螺丝卸掉(如下图)

盖板就可以轻松的卸下来了(如下图所示)

顶部俯瞰洗衣机,水位传感器在左上角的位置

进水电磁阀门

EMI抗干扰电源过滤器

前面板,电脑板

水位检测传感器,初看没有什么问题

拆下来看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难道要拆开检查?密封比较好不大好拆啊,搜了一下,之前坛友拆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0552-1-1.html

看了坛友的拆解,感觉硬件不容易出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如果只是偶尔出现E8,有可能是瞬间的水流冲击压力使水位开关误触发,那我们可以顺时针调整中间的螺丝近1圈(如下图/后补图),再试机看看是否有解决或降低出现的频率。我这个已经病入膏肓,这个办法应该不可行。

正在郁闷之际,突然发现水位开关的插头一端露出来了一截,会不会是这个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问题?

用尖嘴钳把插针捅回去

开机试洗,正常了,没有再出现故障告警。看来大功告成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装机复原。晚上又洗了一次,也没有再出现故障告警,故障修复。

可以看出这个故障的原因是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埋下隐患了,也给多年后的我在领导面前一个表现的机会。

网友:
领导怎么表扬?

网友:
晚上给加餐了吧

网友A:
如果这个插针没有露在外面,下一步又该怎么检修?

网友:
晚上奖励多一次功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插针没有露在外面,下一步又该怎么检修?

那只能先调节水位开关中间的螺丝,不行再检查管子是否有破损的地方,检查水位开关到电脑板的信号线是否有松脱,还不行只能拆开水位开关看看了。

网友(2024-09-05):
和我黄色小钳子一样

网友:
我家洗衣机经常报不排水故障,把洗衣机关了重新洗又好了

网友(2024-12-09):
说:尽买国产便宜货,故障不断,修修修个不停。

网友(2025-01-13):
奖励一杯枸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