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台现代绞肉机

楼主(2021-10-05):
网购了一台绞肉机,可二斤肉还没绞好就彻底歇菜了,一气之下拆开看看是什么鬼?

线圈金光闪闪,不知是铜的还是铝的。

这里有个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用螺丝刀顶上去电机能转动,但一松手又断开了。

商家说是过热保护,等个十、二十多分钟就好了,可等了二、三小时了,通电它却依然纹丝不动。算了不折腾了,还是联系商家看看能否退货吧。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也网购了一台绞肉机,国内某家电大厂(我家的洗衣机、冰箱、空调都用这个品牌)的产品,质量很好。

网友:
是不是X女士用的那款

网友:
现代品牌,哈哈。

网友:
你说的“继电器”,只是一个开关,看看那白色顶杆为什么不压到开关上。
搅拌器都有这个,位置不对就不能工作。正在搅拌时,忽然停机,多数是机头转向,顶杆跳起。

网友:
这个应该是装下面那个杯就顶到的保护开关,先把杯装上,看开关顶上去不

网友:
感觉虽然牌子很寨,但是做工还行,不至于2斤肉就歇菜,看看保护开关是不是跟杯体错位了。

网友:
通过料理机的事对这个品牌没有好印象了。
起因是电机转子上2个线圈烧坏了,转动无力火花很大。找遍全网没有同尺寸(样子)的电机。
并且杯子耦合器齿数和多数产品不一致。

网友:
好歹还有过热保护,我在dd买菜上买的,直接冒烟,线圈烧了。

网友B:
看样子又是个不看操作手册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又是个不看操作手册的人。

对的,这种机器大多是没有放到位置。当年维修家电的时候,一年有20个用户拿来说是有问题,20个用户拿回去了,一分钱没花。

网友:
我猜倒数第三张图白色的温度保险应该挂了,换一个应该能用。

网友:
如果这里藏污纳垢很难清洗

网友:
电机能转 根本就没坏,不过是楼主不会使用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现代很齐全:mp3 绞肉机等

网友:
七匹狼和男急人更多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保护了。然后被你拆开试机,那个装杯位置安全触点没有顶到位所以还是不能启动。你应该装好并放入到搅拌杯子上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网购了一台绞肉机,国内某家电大厂(我家的洗衣机、冰箱、空调都用这个品牌)的产品,质量很好。 ...

美的

网友:
这东西就一个电机而已,也没减速箱,比电钻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