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8002音频放大模块能把双声道合放大混合成单声道。

楼主(2021-10-05):
到底它的线路图怎么接的??

其实这个产品设计的很好,也才1-2元,

不过最好信号地和电源地断开。。。

楼主:
真有意思,怎么设计的??

让立体声,变成一个不错的单声道喇叭。。。

网友:
有的插卡音箱里就是用的8002,  体积小,电路也简单

网友:
这是典型的BTL电路,是单声道放大电路,BTL结构可以提高同样供电电压下的输出功率。它的输入部分直接把左右两个信号并联,当然就变成单声道了。

网友A:
倒不如 2822 那样,两声道分开, 同样可以BTL 两用.
而2822 的噪声又太大了.

8002十多年前的老玩意了,现在用的人估计不多.
而2822恐怕比论坛有些人年纪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不如 2822 那样,两声道分开, 同样可以BTL 两用.
而2822 的噪声又太大了.

8002仍在大量使用,便宜是王道。

网友B:
不错了,用两个1k电阻混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不如 2822 那样,两声道分开, 同样可以BTL 两用.
而2822 的噪声又太大了.

用两个8002

楼主:
比如我前级就是SPK-和SPK+,怎么接到这个电路上,或者怎么改下。???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B:
不错了,用两个1k电阻混合的

103.   10K混合

楼主:
每声道串联10K电阻,再接到一起,再接0.33uF,接输入。

网友(2022-08-28):
http://www.lctech-inc.com/cpzx/2/yymk/2019/0116/229.html
这里有资料。不带音量调节,自己改了下,放大舒曼波,C3并联1uF,原有参数下限频率160Hz,带4欧及以下负载,需要降低输入电压,才能提高有效输出。

网友:
用一边的单声道不行吗

网友:
一些带音箱的品牌机箱用的就是8002,曾经换过喇叭,效果好过市面上的大部分山寨的usb音箱

楼主:
非常重要。。。。是不是可以加电位器?

网友C:
8002,8002D的出货量还是很大的,电路一样,主要还是便宜,1–3毛钱,功率不能大,市面很多单声道的蓝牙音响之类的都是它,功率在大点的就是9971,电路稍微改下就能用,比8002好点,大概5–8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重要。。。。是不是可以加电位器?

可以,不建议,功率不大,声音大了可能会破音

楼主(2023-04-06):
引用 网友C:
8002,8002D的出货量还是很大的,电路一样,主要还是便宜,1–3毛钱,功率不能大,市面很多单声道的蓝牙音 ...

好东西,改些小音箱吧

网友:
我也有一片8002感觉功率太小了。

网友:
那些小圆筒蓝牙音箱都是用这个8002,感觉还不如pam8403和8406,pam8403是2x3w的成品板不到3元包邮,带音量旋钮贵一点,pm8406是2x5w升级版要近5元,屯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