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211-1-ZG 全网最稳定 刷固件

楼主(2021-10-05):
网上介绍的短接5,6引脚试了N多都没有刷机成功所用到的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_U4GZR_6fB6tD2vTBVmLA
提取码:f89m

准备的东西:
机顶盒
USB转TLL
USB双公线
一双手
准备软件:
USB_Burning_Tool
PuTTY
步骤:
1.拆开螺丝

2.找到主板上的TLL接口,接好TLL

2-3.打开USB_Burning_Tool放在一边

4.打开PuTTY,设置好串口和波率

5.打开串口

6.用双公线连接靠近网口的USB口和电脑(无需给板子额外上电)
7.待代码跑完输入reboot update按回车

8.等一会USB_Burning_Tool就会显示连接成功

9.点导入烧录包再点开始即可

网友A:
请问 CM211-1 2+8和2+16的固件通用吗

网友:
请问一下有没有朝歌8270的刷机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CM211-1 2+8和2+16的固件通用吗

固件是否能用,最好是对比cpu、rom、内存、无线芯片的型号等参数,否则,刷成黑砖的可能性很大。
例如无线的芯片不同,那么你的wifi就没了。。。。

网友:
有最新的CM201-1 CH的,网上的教程短接5.6脚都不行,看了条码生产日期是今年7月份的,也不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2021-12-31):
类似的板子,还没鼓捣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CM211-1 2+8和2+16的固件通用吗

怎么区分是8还是16有个安徽移动的211-2但是看不到是8还是16,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区分是8还是16有个安徽移动的211-2但是看不到是8还是16,请赐教

211-2没听说有16G的啊,你看看哪家的版本就行了

网友(2022-02-07):
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 只是没有无线接收模块 也就是不带WIFI  用你的方子没搞定  我看你缓存芯片67脚短接了   不是说56脚吗 麻烦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你看看你的芯片

网友C:
链接失效了,兄弟能在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失效了,兄弟能在发一下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MDB2yevmhRzMfWuYFXl-Q
提取码:u7cr

网友:
感谢分享的固件,我型号板子全一样,各种换电脑,换USB口,换短的公头线,失败无数次后没TLL也成功了,搞不懂

网友(2022-03-09):
楼主你好,这个线刷包刷的时候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的勾需要去除吗?

网友(2024-12-22):
引用 网友A:
请问 CM211-1 2+8和2+16的固件通用吗

分CH、ZG、CW、YST等版本,版本不同,固件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CM211-1 2+8和2+16的固件通用吗

反正晶晨又刷不死,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我这几天搞了个B860AV3.2-M,就挨个固件乱刷,不通用用的刷不进去,硬件适配不支持最多就是刷完黑屏或无限重启,换个固件再刷就行,找了个这个型号的ATV固件,别的都好但play商店无法下载东西,现在暂时用的创维的固件,能下了但只要打开油管音量调节按键就失效,先用着,继续找合适的固件

网友(2025-03-10):
备注一下,有时间整一下

网友:
分享的文件已经被取消了。

网友(2025-05-20):
标记一下,谢谢哈